DIY手机充电器,手机应急充电分分钟搞定

楼主(2017-06-23):
        这是一个闷热又漫长的暑假,我独自在家,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往猫眼里一看,看到了熟悉的面孔,便打开了门。原来是女生要借我的充电器了,她说要借十五天,我和她关系好,就借给她了。此时我看了一下手中的那部内存512M的手机,电池电量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我还有一个充电器放在我妈的单位了,遂翻箱倒柜找充电器,只看见了一个山寨苹果绿点,这玩意想都别想,肯定不能用(原因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有一个念头在脑中浮现:怎么不DIY一个?总比山寨充电器强!
        我上街看到一个超市淘汰的化妆品架,上面有不少残缺不全的日光灯管。有灯管必有镇流器,我拆了这玩意两个回家准备改造。虽然是8瓦日光灯上拆的电子镇流器,但应对手机充电已经绰绰有余了。
        回家拆开一个镇流器,发现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带保险管,高压电容是4.7微法400伏的,电感线圈还是比较大的,开关管功率大,非常适合改造。
        准备好材料工具,手术马上开始!
        我找出了X猫买的两卷玛拉胶带,与线圈骨架对比一下,明显胶带宽了,遂拿出美工刀和钢尺,裁出仅仅比骨架宽1毫米的一段玛拉胶带,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破损,就可以了。然后是加强绝缘:镇流器主板与铁壳之间是用塑料片绝缘的,我又在主板背面加了三条玛拉胶带封住,然后找到了绝缘纸,以备在组装时垫上它。这样主板与外壳之间的绝缘性能就无敌了,就不用担心漏电,同时220伏输入的部位我又用玛拉胶带和透明胶带全面加固,彻底杜绝后患。
        现在撕去了固定铁氧体磁芯的胶带,小心的取下铁氧体磁芯,把裁好的玛拉胶带在电感线圈上绕足了两圈。接下来解决副线圈问题,手机充电器的副线圈肯定不能用普通的漆包线,要绝缘性能很高的线而且铜芯粗外皮薄才可以。这种导线在哪里找?我找到了一段闲置的优质网线,并抽出内芯,用磁铁靠近吸不住,就知道是纯铜导线,这种导线发热量小,也就不会烧坏坏绝缘了。
         下一步,绕线。把两根30厘米长的网线芯并绕,绕满骨架空隙后接上整流滤波电路,用电压表测量,是6.2伏,然后拆下了多半匝线圈,是5.5伏,最后把线头抽到了另一侧,变成了5.1伏多一点,差不多了。接下来在线圈表面缠绕玛拉胶带,装好磁芯,又缠上两圈玛拉胶带,最后用一段较长的导线引出线圈两端,接头处用玛拉胶带包裹,并把接头固定在远离主板元件的位置上。短接镇流器输出端(接灯管的一端)并做好绝缘,垫上加强绝缘纸,把引出线牢固固定,装好主板,盖好盖子,完成。
         接下来安装整流滤波电路,整流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滤波电容用两个470微法10伏的,中间串联一个磁芯电感,组成π型滤波电路。然后把那个能电死人的山寨绿点充电器拆了,利用USB接口作为输出接口。最后把整流滤波电路与USB接口加个壳子,美化一下。
        进入试机环节。我找了一条废弃的USB线和另一个山寨万能充上的USB接口,想办法把电流表串联到了电路中,开始充电。电流表显示充电电流为1.37安,比之前借给女生的那个充电器的电流还要大,40分钟功夫,手机充满了,摸了一下那个改造过的镇流器,有点温热感(不烫手)。制作成功!
        这个8瓦镇流器体积还算比较小的,有2厘米宽,2厘米高,14厘米长,而且是正规的大厂产品,效率高,发热量小。既然制作成功了,我打算抽时间再做一个,15天后送给那位女生,让她欣赏一下我的作品。
        大家看一看,这个DIY作品如何?

网友:
楼主可以出书了

网友:
细节图少了些

网友:
楼主是文学界的电子爱好者,电子爱好者中的文学家。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上个实物看看呗

网友(2017-07-24):
初学者220市电最好不要DIY,划不来啊!

网友:
还不如买一个可靠

网友:
一个多月了,回来看看楼主和女生结局怎么样了……

网友:
坐等楼主和女生的结局

网友:
明天生活总是充满期待,不知道 巧克力 和 充电器  那个先套住那个女生的欢心

网友:
我来瞎帮忙,因为玩过几个,大概是这样,但需要根据负载调整匝数和电容。

欢迎拍砖。

网友:
可以借鉴用到别的电源上

网友:
1.37A的充电电流?~~~输出端这个R????什么作用?多少Ω的?~~体积多大?~~~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