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着玩,成功修复ATX电源

楼主(2017-06-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类电源输出电容鼓包的是很多的,特别是较脏的电源。

网友:
没有明显物理损坏电脑电源,其启动电阻故障的概率很高,其他类似开关电源也一样,启动电阻是第一怀疑对象。

网友:
3843开关电源,不启动,遇到过几次有的是4脚震荡出问题,有的是3脚滤波电容问题,最多的还是7脚启动电容。。启动电阻遇到的比较小,一般没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输出电容鼓包的是很多的,特别是较脏的电源。

电容爆的多

网友:
辅助电源电路用分立件的较多 启动电阻直接接的推动三极管B极

网友:
但换上去的耐压16Vi电容一定要买的,报废的板子上没有这种规格的,

网友:
学习了,我还有个问题电源也回去弄弄

网友:
又学习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