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评价一下废旧电子镇流器的改造方案

楼主(2017-06-23):
       家里有一堆废旧节能灯和柜台灯的电子镇流器。前几天脑洞大开,想到了这个另类的改造方案,欲将其改造为手机充电器,却得到许多网友的反对。现在请大家根据实际情况,为这个方案评分。
【改造方法】
1.找到节能灯主板或镇流器主板上的电感线圈,并拆开。
2.在电感线圈表面缠绕玛拉胶带绝缘。
3.准备好纯铜网线芯绕制副线圈,短接主板上的输出端(改造前的1、4端,如图所示)。
4.接上如图所示的整流滤波电路(R1是5欧的,C1、C2都是470微法的),加装USB接口,处理好绝缘,改造完成。
【评分标准】
9~10分:电源输出质量高,绝缘性能良好,转换效率高,方案完全可行。
6~8分:电源输出质量较高,绝缘性能良好,转换效率较高(60%以上),方案基本可行。
3~5分:电源输出质量不高,可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绝缘性能合格,转换效率低下,方案不大可行。
1~2分:电源输出质量低,绝缘性能差,转换效率低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方案不可行。
0分:危险,必需的绝缘缺失,容易导致火灾、触电等事故发生,完全不能使用。
大家的评价如何?

网友:
电子镇流器改成直流电源不困难,也有使用价值,但其性能指标就别提了。首先,电压不会很稳,电流负荷最好也波动小些。由于先天条件所限,也不好添加保护电路。总之,适合带动负荷波动很小、对电压、电流要求不很高的场合:例如直流电动机、低压白炽灯等等。
    改制时,找那些质量较高,用料扎实的板子下手,廉价劣质的,就别费事了,防止徒增烦恼。常见的4007之类的整流管基本无法用,得用频率高一些的整流管。如果输出电压又很低的话,还可考虑用肖特基,要不效率很低的。

网友:
赞同2楼的观点。那些旧电子镇流器,基础不好,改造后性能堪忧,建议,要么留下作拆机件,要么就修复为镇流器。当然,作为改造性试验倒是提倡。

网友:
没有改造的价值

网友:
那些旧电子镇流器原件质量很差!修复都很难,扔了吧,想玩可以DIY其他的东西。

网友:
如果纯属折腾可以玩玩,本身就很容易坏,改造意义不大

网友:
改其为速热烙铁电源。

网友:
很容易坏,改造意义不大

网友:
前几天用废节能灯做了一个多种电压的变压器,用彩电开关电源变压器,原扼流圈拆除,初级100圈,次级在1,2,3,4,5,11,16,21抽头。每圈电压在2伏左右。节能灯电路就是干扰大,工作可靠行也可以。04年曾经改造过2个,用了好几年。给镍镉电池充电。只要电源电压稳定,变压器输出电压也稳定。整流管可以用其他节能灯的管子CB极代替,在13003就很好。整流电流在3A。你的方案可以。

网友:
这东西改完了,谁舍得拿手机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