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k-5通用前级 ,电子管的,输出有三个电压 1.5V。2.5v。6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23):
怎么接扩音机?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输出管子是6n1,输出变压器有三个电压输出】

网友:
无图无真相。是说的输出音频幅度吧?

楼主:
是的 晚上没法拍照 手机不好 谢谢 说的是音频输出

网友:
看就得看你的扩音机的输入灵敏度了。

楼主:
普通的晶体管功放板

网友:
这是大型广播站电子管扩音机的增音机。如果接晶体管功放板,最好接一阻抗变换器。从1.5V开始试用,找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