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以下的漆包线如何焊接?

楼主(2017-06-24):
如题,0.1以下的漆包线焊接的时候很不方便,刮漆不小心就断了,用火烤么直接熔了。0.05以下就更难弄了,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不用焊接,直接把2根线绞合一下,用打火机来烧,只要看见融合就行,焊点又小又圆,绝对实用。

网友:
刮细线我一般都是放手指上刮。

网友:
烙铁直接加热时间久些,漆皮就会破坏了。

网友:
火烧,把握温度,酒精清洗,加松香上锡,焊接。

网友:
用火柴头的余火去烫,再用酒精棉擦洗

网友:
不需要刮,直接焊。

网友:
现在的漆包线都是直焊性能的,不用刮,直接可以焊接,

网友:
根本就不用刮,烙铁沾点松香蹭几下就焊上了。

网友:
松香碾成末泡在酒精里,只需把细漆包线蘸一点这种溶液直接焊。

网友:
板凳坐好看高手发言。。

网友B:
加松香 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松香 直接焊

谢谢老柳指导

网友:
焊接0。1以下较细的漆包线,先将两线头拧在一起,直接松香焊锡侍候!

网友:
楼主是焊耳机线圈的吗
松香焊锡直接焊就行,耐温100多度的绝缘漆顶不住300°洛铁的。

网友:
加松香焊锡直接多焊一会就焊上了。

网友:
     如果用老式电烙铁(紫铜烙铁头的)很容易,将烙铁头锉成一字改锥型状最好用细砂布打磨一下,然后镀好锡。蘸上松香焊锡,利用烙铁头的棱角(将漆包线焊头下面垫张纸)刮擦掉漆包线上的漆同时焊锡也沾在线上了。若漆包线是自粘型的直接焊就可以。此方法用于绕收音机中周的0.08mm漆包线效果较好,0.1的就更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接,直接把2根线绞合一下,用打火机来烧,只要看见融合就行,焊点又小又圆,绝对实用。

这个方法新奇的

网友:
加松香 直接焊试一试

楼主:
好像直接焊有点不好焊那

网友:
洛铁带焊锡直接在松香上拖就可以啦

网友(2017-07-28):
两根线直接缠绕一起,电热式打火机伺候。一般都能搞定,铜包铝 铜包铁不在此列。

网友:
都是直接焊  木板蹭好松下  用焊头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接,直接把2根线绞合一下,用打火机来烧,只要看见融合就行,焊点又小又圆,绝对实用。

这个方法用过,后来发现,占用线包的空间多了(焊点虽短小,但比两根线并在一起加上焊锡的直径还是大了,占去的线包容量还是多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焊的,电铬铁点久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