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ltium Desiner在一块铜箔上抠出一排字符?

楼主(2017-06-24):
如何用Altium Desiner在一块铜箔上抠出一排字符?

用Altium Desiner在板基上做一排铜箔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想换个花样,要打一排字(最好是自己绘制的任意形状)在一片铜箔上抠出空白区露出板基,不知如何能够做到???

在网上看到别的EDA软件可以,在AD上没找到相关功能,目前的尝试在模拟显示中还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放置字体的属性里,选"Inverted"

这个方法变通一下也能起到作用。

网友:
2楼的方法最简单了

网友:
直接上锡——然后用酸把铜给吃了——就行了

网友(2017-07-24):
直接在顶层放艺术字可以吗 我没试过

网友:
2楼可以,放到top层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插入图片   黑白的那种  就任意形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