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摔后手机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24):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被摔后,手机开不了机

  接客户一台iPhone6故障机,故障描述为不小心被摔了一下,然后手机开不了机了。

  维修过程:

  拆机接可调电源,按开机按钮触发之后电流跳变正常,看电流手机应该是可以亮机的,但是屏幕没有显示,手机开不了机。

  首先用最简单的方法更换屏幕测试,找个测机屏插上。按开机键触发屏幕点亮,但是屏幕整体很模糊有竖条,开机苹果界面正上方有黑色重影。

  以前碰到此类故障多为屏幕-5.7V供电缺少造成。一般-5.7V供电缺少国产屏幕是可以正常显示,原装屏幕有的显示不正常,有的会直接不显示。

  拆掉屏幕对显示排座进行打值,打到-5.7V的时候正常值应该是1100左右,但是这块板的值是无穷大。一般-5.7V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对应-5.7V打值不准的时候,表笔反向打是可以打出500左右的值的,这个板反向打依旧是无穷大。

  -5.7V电压是由显示供电IC输出的,首先拆掉显示IC,从焊盘朝座子直接打通,依旧是无穷大,判断显示IC到显示排座断线,直接从显示IC下面飞线到-5.7V对应电感。

  开机显示正常,更换原机屏幕进系统,测试其它功能全部正常。

  至此,iPhone6摔后手机开不了机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
高手   进了多少银子

网友:
真高手。。学习了

网友:
手机,玩不转,数据口插座坏都很难换

网友:
华为mate8 摔了不开机能搞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帮我修个5s

网友:
这个牛这技术。赞一个。

网友:
羡慕楼主技术   我的尸体6和6P都特别便宜就卖了,自己要是会修就好了

网友:
这技术很棒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