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榜样分享-我的网购百灵6P1PP推挽式胆机经历

楼主(2017-06-24):
2017年5月在淘BAO购得一台名字叫 百灵6P1PP电子管推挽式胆机。包装、机身、说明书上都没有生产厂家的如何信息。
音质不怎么样,信噪比也很低,只能说有是台功放而已,和HI-FI高保真没有关系。
电源变压器功率也不够,开机半小时电源牛非常烫,大概70-80以上。
后面的L声道接线柱标示和颜色都反了。
没用多几天后,有次听歌突然两个音箱嗡嗡响!赶紧关机。
联系店家后说这东西重退换货要我出一半的运费,还说我挑事快要自动确认了就出问题了。气不过!反正钱不多了,自己修。
开机检查发现一个滤波电容坏了,失效了(仿红宝石)。一共3个450V200uF的电容。
把坏的换了,又放了大概一个月很少时间开机,擦桌子发现功放下面有水滴。
又打开机壳检查发现另外两个电容漏液了。买了3个红宝石一起换了,又并联了一个威马mkp电容。这才恢复正常,静态噪音小了,高音也好了很多。
滤波电阻原来是两个碳膜5W并联的220R也一起换成了200R/10W线绕电阻。但是这样改后有个6P1过载了,测量阳极到265V了。又串联一个50R的电阻才将阳极电压稳定到245V。
这样一个设计不合理,用料又次的胆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厂做出来的?

换下的山寨红宝石电容

换下的山寨红宝石电容

正面

正面

换了电容和线绕电阻后

换了电容和线绕电阻后

背面 注意L声道

背面 注意L声道

网友A:
这种都是淘宝货价格不贵几百块而已,外观不错视觉冲击力很强一般不懂行的初烧容易上当,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称重法-----像这种6P1,6P14,6P6P之类的推挽重量最低是12-15公斤如果达不到就说明套牛缩水

网友B:
小厂产品,用电路板的都不敢买。画板的人多半没有电子管线路经验,做出的产品噪音、自激、打火问题很多。这一方面远远不如正规厂家产品,电路板有时候反复修改多次。外壳还算过得去,不如利用变压器重新搭棚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厂产品,用电路板的都不敢买。画板的人多半没有电子管线路经验,做出的产品噪音、自激、打火问题很多。这 ...

自己搭棚要时间啊!  要是有时间就自己搭她KT88玩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搭棚要时间啊!  要是有时间就自己搭她KT88玩玩了。

外壳、管子可以保留,其他的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管子可以保留,其他的就.....

我是打算换3个牛, 线路板保留,原本没有什么噪音,加一个4H的电感滤波,换输出变压器。(电源开关,音量电位器,藕会电容)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换3个牛, 线路板保留,原本没有什么噪音,加一个4H的电感滤波,换输出变压器。(电源开关,音量电 ...

我也觉得这电路板不错,千万别听砖家乱喷。

楼主:
我个人觉得信噪比还一般般,换好的滤波电容,把RC滤波改成LC滤波信噪比应该不会很差。

楼主:
其实推挽式胆机的效率比单端高,我的音箱是惠威两分频S5N+TN25。有一台EL34单端但是功率不够推不了。胆机影响音质重点是输出变压器。

楼主:
线路都是比较经典的线路,只是这台机用料很差,花些时间摩机调试应该还是可以出好声的。

网友:
如果输出牛过得去,还是可以整整,不行的话,就用机壳,觉得机壳还是挺好看。

网友D:
嗨,别提了,花冤钱,想超近,将七百买了一个
试了试很一般,力道还不如自装的6P6单端,拆了
基本是这个样子,解码居然是软封装的USB声卡
这俩钱儿花的,搁了大半年了都没心思在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嗨,别提了,花冤钱,想超近,将七百买了一个
试了试很一般,力道还不如自装的6P6单端,拆了
基本是这个 ...

现在的商家都是以把钱搞到手为目的,社会变浮躁了,没有人愿意静心下来拼技术了!
有时间还是得自己弄, 买散件自己拼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淘宝货价格不贵几百块而已,外观不错视觉冲击力很强一般不懂行的初烧容易上当,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 ...

我不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之前我买了一个江苏的EL34单端,重量11公斤多,3个牛的功率都很足0.35的片,用示波器看频率可以到24KHZ没有衰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入我耳,很平淡的音质。音质真不如我以前的6P1单端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之前我买了一个江苏的EL34单端,重量11公斤多,3个牛的功率都很足0.35的片,用 ...

可能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吧并不是不好可能不太适合你的听感,24K-0DB是不可能的!别说他是用输出牛就是晶体管的OCL也做不到24KHZ-0DB的!!!除非他的效率是100%耦合度100%分布电容=0漏感=0但是这样的输出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