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能否在逆变直流焊机输出端并联电解来提高起弧电压

楼主(2017-06-24):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应该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效果。

因为不是正弦波吗

网友A:
因为不是正弦波吗

跟什么波形没关系,焊机输出有电压反馈检测电路。

网友B:
改电压反馈检测电路比较稳妥,并电容没效果的

网友:
直流焊机里面一般有引弧线圈,焊接是起作用。不需要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什么波形没关系,焊机输出有电压反馈检测电路。

我的是380直接220,控制,现在量输出电压是45v就是想问一下不改倍压电路 加个电解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压反馈检测电路比较稳妥,并电容没效果的

我的是380直接220,控制电路改好了现在量输出电压是45v就是想问一下不改倍压电路 加个电解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觉得直流焊机不容易引弧?这毛病似乎是通病?

我的是380直接220,控制电路改好,现在量输出电压是45v就是想问一下不改倍压电路 加个电解得不

网友:
不符合焊机的工作特性

楼主:
焊机继续出电源继续

网友:
装一个24V供电的高频高压板是可行的,但要注意引弧后必须停止高压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