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AQ7170录音机放磁带 带速快 声音失真 请教高手

楼主(2017-06-24):
飞利浦AQ7170录音机放磁带 带速快  声音失真  两个磁带仓一样 基本排除磁头故障  收音效果没问题  请教高手

网友:
假如是两卡一马达机芯,有可能是马达稳速电路坏了。

楼主:
谢谢了 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修  哪位大神有好的法子呀

网友:
还应检查倍速复制电路是否有故障(如果有),再换盘磁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修  哪位大神有好的法子呀

买元件修马达成本太高——https://shop112100196.taobao.com ... ice=&highPrice=
假如是二手机,调整马达上的可变电阻试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4023-1-1.html

楼主:
磁带换了3个试了  不是磁带的原因。电机稳速电路维修有什么好的思路呀  现在没有头绪

楼主:
算了  听收音机吧  收音效果还是很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