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下午diy了六只线圈骨架

楼主(2017-06-24):
用了一下午diy了六只线圈骨架

网友:
用什么材料制作的,能介绍一下加工过程是怎样的吗

楼主:
用酚醛树脂棒车加工。引线脚用1mm钻头打孔,用合适的铜线穿过。

网友:
制作得不错,亲自动手乐趣多。

网友:
这个DIY必须得点赞!骨架内空的螺纹怎样加工的?还有磁芯怎样选取的?

楼主:
磁芯是M4X0.75的电视中周磁芯。用丝锥在线圈骨架上攻丝(先打3.5mm的孔)。

网友A:
酚醛高频性能差强人意,还是用有机玻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亚克力做比较好,还容易加工。如果有四氟棒的话那就最好了。

网友:
楼上全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既然自车,酚醛还不如尼龙(有机玻璃太脆)。

有机玻璃的缺点是怕热!我试过,烙铁一焊,七扭八歪。

网友:
用木头做也不错。

网友:
酚醛材料机加工之后,表面最好用胶木化漆涂敷一下,再在高温下烘干。这样处理后,高频性能会大大提高,也有利于防潮及Q值稳定。

网友(2018-03-14):
引用 网友A:
酚醛高频性能差强人意,还是用有机玻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亚克力做比较好,还容易加工。如果有四氟棒的话 ...

亚克力不是有机玻璃,亚克力松软,强度差,一般用于广告制作,有机玻璃材料致密强度很大,板,棒等各种型材繁多,介电常数非常好,机加工性能优良,但价格太贵只能用于高要求的地方。常见的电子零件骨架的材料是聚苯乙烯,比亚克力好但远不如有机玻璃。氟棒有点软介电常数不好,但耐高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酚醛高频性能差强人意,还是用有机玻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亚克力做比较好,还容易加工。如果有四氟棒的话 ...

亚克力不是有机玻璃,亚克力松软,强度差,一般用于广告制作,有机玻璃材料致密强度很大,板,棒等各种型材繁多,介电常数非常好,机加工性能优良,但价格太贵只能用于高要求的地方。常见的电子零件骨架的材料是聚苯乙烯,比亚克力好但远不如有机玻璃。氟棒有点软介电常数不好,但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不是有机玻璃,亚克力松软,强度差,一般用于广告制作,有机玻璃材料致密强度很大,板,棒等各种型 ...

亚克力源出PMMA,就是有机玻璃的一种,对DIY来说,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