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里面的4.7UF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6-24):
里面的4.7UF电容,起什么作用?

现在情况是,平放状态,指针在正常位置

竖放状态,指针就会偏转30度,

这是什么故障呢?

测量一个1.5V电池,指针在2V了,偏高,和里面的4.7UF电容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2017-08-28):
指针偏差30度,可能不仅仅是调平衡的问题了,更有可能是动圈轴承粘接部位出了问题。

网友A(2017-06-25):
1:指针式万用表里面有一电容,在指针摆动时起阻尼作用,以保护指针不会打弯曲,电容越大,阻尼作用越大,一般取4.7到10微法之间!
2:指针平衡严重失调!
3:和电容没关系!

楼主:
指针平衡严重失调!

这个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平衡严重失调!

这个能修吗?

这个看表的性能了。性能好的可以调整好的。当然了,操作者的手艺也是一个因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指针式万用表里面有一电容,在指针摆动时起阻尼作用,以保护指针不会打弯曲,电容越大,阻尼作用越大, ...

赞  很呵护原理的说法  要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针平衡严重失调!

这个能修吗?

1:指针尾部十字平衡锤,适当减少指针同向“最长”锤上的焊锡(或加重左侧半锤重量)。
2:燕尾平衡锤:适当减轻右侧锤重量(反之加重左侧)。
总之,平衡锤的总重量=指针总重量!否则会产生指针翘头或低头!
提醒:看你的提问,说明你对转动部分不太懂或没操作过,请先找熟练操作过的朋友调试
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损坏!!!  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指针尾部十字平衡锤,适当减少指针同向“最长”锤上的焊锡(或加重左侧半锤重量)。
2:燕尾平衡锤: ...

是的是的,表头部分从来没有调修过,按照你说的方法试试看吧

网友(2017-08-04):
指针表里比较难搞的就是表头,其核心部件就是上下游丝和平衡锤的调整,自己试过几次,搞不定!!

网友:
我去南京电表厂和南京天宇厂参观过,好像还有专门的设备来调整指针平衡的。

网友:
沙发说得不错!12楼的补充更加完善,受教了!

网友(2018-01-22):
好的东西要好的手艺
才可以,学习、以下快了,

网友(2020-05-06):
调指针动平衡,要有相当的技术和耐心,新手搞坏是意料中的事,建议先练手!

网友:
调指针动平衡方法看图

网友:
偏转30度,很严重了,不是调指针平衡的问题。
与动圈、轴尖、游丝变形脱焊以及轴承座间隙都可能有关系。

网友:
表头平衡好的指针式万用表,不管表怎么放表针都在零位置,自己可以通过增减十字架上焊锡简单校正,但校到绝对平衡不容易。

网友:
1.4.7μF电容是交流滤波用的,同时增大指针的阻尼,无此电容交流档指示会偏小。2.指针竖放时偏转30度,是平衡问题,如突然出现,表可能被强烈振动(包括摔)造成,可先检查动圈与表轴粘接是否牢固,此操作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0-06-07):
关键是如何定量的增减焊锡,能不能用胶水代替。
我一块万用表也出现测电压偏高现象,查资料说可能是电流档档分流电阻烧断或阻值增大引起的,有空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