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进口120v的充电器是否可以改220v输入

楼主(2017-06-25):
有一个电动工具的18v锂电充电器,美国电压,120v,60hz,请教是否可以改成220v输入电压呢?
开关管是md4n60b,运放芯片是as324am-ei,还有个ad芯片是adc2011,请问是否有改的可能性?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原则上讲都可以改的。初级的整流管、调制管、大电解等的耐压必须符合220V的才是。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原则上讲都可以改的。初级的整流管、调制管、大电解等的耐压必须符合220V的才是。

管子耐压是600v,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开关变压器是否支持

网友:
隔离的电源还是容易改的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和我那个充电器很像

网友:
关键是整流电容,耐压400即可

网友:
关键要看变压器,可拆下看看初级是否并绕的,如果并绕的就好改了。电路方面电解、启动电阻要更换,最好能看看电源IC什么型号再查应用图纸。

楼主:
如何看开关变压器是否支持220v

网友:
应该不行的,如果220可以,电源会标上的。改变压器吧。

楼主:
改了,确实不行,看来还是需要改变压器,话说重新绕变压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确实不行,看来还是需要改变压器,话说重新绕变压器怎么样

改后是什么情况?电路板背面高压区域还有一个6脚的IC,图片看不清楚,那个应该是电源芯片,需要改他的启动电阻,变压器应该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