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功放总谐波失真的方法和步骤

楼主(2017-06-25):
  众所周知,我们的听觉系统是很复杂的,有些人会觉得谐波失真小的反而不如谐波失真大的耐听,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与各次谐波成分对音质的影响程度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正规的功放机上都会标明这款产品的谐波失真度,但是很多爱好DIY的朋友们想要测试功放总谐波失真是多少而无从下手。今天,百宝城影音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测量功放总谐波失真的方法与步骤,一起来看一下吧。

  测量步骤方法

  1、将要测量的功放接入大功率稳压电源的输出端,并调节输出电压稳定在220V左右。如果功放所需输入电压有特殊要求,需调节所需电压,这是测量出准确参数的基础,必须严格执行,很重要。(稳压电源的功率大于功放双通道驱动4欧线性负载满载输出时,其电源消耗功率的30%以上。)

  2、将大功率线性负载电阻接入到功放功率输出端。(根据所需测量参数来选择标准4欧或者8欧线性负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连接线材的直径与长度,最好选择直径大、长度短的线材连接,而且要尽可能的降低连接位置的阻值。有助于提高测量数值的准确性!)

  将音频信号发声器接入功放信号输入端。(需要将功放的电压增益调节到最大值,关闭功放所有输出保护设置,例如限制器、高低通、DSP处理等。否则将影响测量数值的准确性!)

  将高精度全自动数字失真度测量仪的探测线并联接入线性负载两端。(开启测量仪,选择到全自动测量总谐波失真档位。连接位置接触牢固稳定即可。)

  3、将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的探测鳄鱼夹并联接入线性负载的两端。(开启电压表,调节到全量程AC电压档位。连接位置接触牢固稳定即可)。

  通过信号发声器发送1KHz正弦波,然后缓慢的提升输出电压,观察电压表,当电压表现实对应1W功率下的电压数值状态,观察总谐波读数,该读数就是1W功率下的功放总谐波失真。然后继续提升输出电压,观察总谐波读数在0.1%以内的最大输出电压读数,经过计算可以计算出总谐波失真0.1%以内的最大输出功率。(时刻需要观察功放的输入电压是否满足220V或者特殊要求,否则测量参数将会失去准确性,而且偏差性较大)。

  4、值得注意的是:测量设备的品质决定测量数值的准确性。测量必须采用双通道同时驱动线性负载,而且输出功率需同步。如需快速测量双通道参数,需要两通道同时进行,测量设备需两套。操作细节的规范一致是保证测量结果公平公正的基础。全自动数字失真度测量仪辅助滤波选择在400Hz-30KHz范围内。

网友:
这帖似乎放到发烧音响专区比较合适。

网友:
个人哪容易有这种设备。

网友:
失真仪对个人来说价值不大,不过音响发烧友有可能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