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9014单管来复式收音机

楼主(2017-06-25):
利用下午空闲时间制作了个9014单管机,问题来了。接收通电一切正常,当调准电台后喇叭上面的直流电压值要较没电台的时候小,也就是说收到电台后集电极静态电流还变小了,随便怎么调试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收到台后检波后的直流电流在基极形成了强烈的负反馈吗?调试基极偏置电流,当调小偏置电流时,这种收台后负载电压变小的程度要小些,收音正常通电就响。音质还不错,灵敏度很可以。

楼主:
刚测试证实了,的确是收台后基极上的电压要降低5毫伏左右,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偏置电流降低,集电极电流降低,电台信号越强这个反馈越强烈。不得不佩服当年这个636线路设计得真的太巧妙了!!!

楼主:
9014三极管放大倍数350倍,电源3V,偏置电阻260K左右,负载350欧舌簧喇叭(直流电阻80欧)。几乎不用调试,通电就响。强弱台都能听清楚。没加再生,居然响了,声音还不错,大小和我们接打手机声音大小,不错还比较满意。

楼主:
手上有bat85和2ap9.回头试试,现在1n4148上面电压正偏0.33v。收台后集电极电流降低是否是负反馈(agc)缘故?

网友:
把D2改用2AP管 效果还要好

网友:
矿坛长青树,9014单管机。楼主做的不错。

网友:
做的真漂亮哦!!!羡慕好手艺@!!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否用变容二极管来代替可变电容,如能,那就好玩了装盒也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否用变容二极管来代替可变电容,如能,那就好玩了装盒也方便了

绝对可以的。

网友A:
晕居然加了90分!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居然加了90分!什么情况!

楼主中奖了,呵呵!

网友B:
我一直想做个中短波收音机,附近干扰太强,只能是梦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想做个中短波收音机,附近干扰太强,只能是梦想了

动手做不,不难的。而且这种高放式的好像抗干扰还行

楼主:
动手做不,不难的。而且这种高放式的好像抗干扰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手做不,不难的。而且这种高放式的好像抗干扰还行

做肯定不难,我这里基本中波没戏,我想做短波的试试,搞了很久了,做好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肯定不难,我这里基本中波没戏,我想做短波的试试,搞了很久了,做好了一半

短波应该差不多的电路哦,而且短波的信号还好些,就是做成单管机后的AGC不知道控制的怎么样

楼主:
准备上变容管bb112电调谐,邮寄路上

楼主:
一步一步走,先解决电源供电问题。查询了下CR2032电池,容量200毫安时左右,实际使用收到电台后大约1毫安电流。粗略估计能用200小时左右,这样就可以板载电池了。感觉还不错,电池电压从新电池3.3V下降到3V比较快,然后就稳定了。看来放电特性还是比较适合做来复式收音机的。下一步准备BB112到后作成电调谐后就定型装盒了。

楼主:
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简单的再生来福机上变容管调谐电路    用一节好一点的9V碱性电池就可以了   把调整调谐电压的电位器取的大些例如1-2M
这样电池的使用时间会很长  几乎与电池的自然存放有效期差不多   也不用稳压   短时间内使用电池的电压变化很小不会跑台
忌用简单的升压电路 模块 干扰无法处理

楼主:
对的,也是哈,实在不行就用三个cr2032解决,这样板子可以薄一点

网友:
做得很好,期待电调。

楼主:
临时找了个盒子先装起来,线圈改用镀银线绕,效果还不错。

网友:
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临时找了个盒子先装起来,线圈改用镀银线绕,效果还不错。

还第一次见用银线做中波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到电台后集电极电流必然要变小的,因为和检波直接耦合。636型收音机使用9014和4148来做,9014的集电极电 ...

唉,没高阻耳机,所以后极做了个两管推挽,怎么都调都是有杂音不收台,折腾了好多天。每次都能从老师的回贴中学到很多书上看不到的,受教了。

楼主:
电调谐单管机来了,晚会儿上传优酷

楼主:
电调谐9014单管来复式收音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p;sharefrom=android

楼主:
再来段视频,感觉音质还不错。美中不足有交流声,没办法在家里拍的,周边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窗下面就是闹市区。

9014单管来复式收音机(电调谐)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p;sharefrom=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第一次见用银线做中波磁棒。

镀银特氟龙线,效果一般吧。绕起好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段视频,感觉音质还不错。美中不足有交流声,没办法在家里拍的,周边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窗下面就是闹市 ...

声音挺好的,收台有点小,深夜了。

楼主:
声音音质本身还好,感觉像听调频,但是附近干扰太严重了里面调制了交流声,加上功放没得前置放大匹配不好,我在二楼,下面是门市,感觉是否是广告牌的干扰调制了广播信号。

楼主:
找了个洞洞板先装起来,以后有好的盒子再整体装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了个洞洞板先装起来,以后有好的盒子再整体装入。

楼主能把电调谐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电调谐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吗?

直接替换单管机的调谐部分

网友:
图口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单管机的调谐部分

谢谢楼主 图中300微亨的线圈是磁棒线圈吗?

楼主:
对的,可以适当增减,因为变容管是串联关系,电容量最大到540/2  270pf左右,要和天线进行谐振,实际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F:
这张图是真好,一装就响。
就是我在市区,还在高层里,屋里新号实在不好。在窗户护栏上引了个天线,在磁棒上绕了两圈,信号有很大改善,但是感觉明显选择性差了很多,就两个台声音可大,还有混叠,调可变电容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张图是真好,一装就响。
就是我在市区,还在高层里,屋里新号实在不好。在窗户护栏上引了个天线,在磁棒 ...

确实装配调试容易,一般不需要调整,调整偏流意义也不太大,只要控制集电极电流在1.5到3毫安或是略大都可以,而且我发现这个9014单管机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适应性还很强,能稳定工作在3.3至2伏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装配调试容易,一般不需要调整,调整偏流意义也不太大,只要控制集电极电流在1.5到3毫安或是略大都可 ...

就是市区这收音条件真是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市区这收音条件真是尴尬。

是的,灵敏度要比超外差的差一些,但好处也是有的,音质醇厚、抗干扰还行,白天收下本地台,晚上可以接收十几个频率。我在重庆,晚上可以清晰收听河南电台。没有使用再生的情况下已经很满意了,个人认为单管机能不加再生最好不加,因为再生不均匀。不好调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灵敏度要比超外差的差一些,但好处也是有的,音质醇厚、抗干扰还行,白天收下本地台,晚上可以接收 ...

CQ的坛友路过,围观。。。
单管机晚上能收到河南台,这个还真牛!是在哪截地段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Q的坛友路过,围观。。。
单管机晚上能收到河南台,这个还真牛!是在哪截地段收的?

重庆城区,磁棒较长次级线圈少,选择性灵敏度都还不错

网友:
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
简易收音机必须赞!这玩意不必超外差简单多少!

网友H:
学都老书里的做了好几版,能响不收台,还是这个电路好,搭起就出声,收到一个本地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都老书里的做了好几版,能响不收台,还是这个电路好,搭起就出声,收到一个本地强台。

这个电路谁做谁知道

楼主:
买了几块南孚的CR2450,重新焊接了块板子,这下电池管用了

楼主:
20块钱5个,包邮。还算便宜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20块钱5个,包邮。还算便宜的了

请问这么大的空气可变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么大的空气可变是如何固定的?

空气双联背后有螺丝安装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20块钱5个,包邮。还算便宜的了

CR2450电池容量标称600mah

楼主:
来个两种电池对比图,确实大了一整圈

网友J:
这种来复式单管机上偏流电阻是一个R可调电阻,下偏流电阻可以看作是两个二极管串联接入,确定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当收到电台信号时,三极管处于信号放大状态,此时二极管处于检波状态其导通角发生变化,同时检波后的音频信号与整流滤波后的残余直流电流一并加入三极管B极,从而引起三极管B极工作点发生变化,C极电流相应也会发生变化,当信号越强时,这种变化会更大,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变化就是AGC控制。

楼主(2018-01-05):
引用 网友J:
这种来复式单管机上偏流电阻是一个R可调电阻,下偏流电阻可以看作是两个二极管串联接入,确定三极管的静态 ...

是的,确实佩服当年的单管收音机的设计,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2019-10-20):
简单易制的单管机,有兴趣者值得一玩

网友:
好的很,回头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