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源必备,自制一个LM324版的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17-06-25):
测试电源性能需要负载,所以自制一个LM324版的简易电子负载,
电路图是隔壁论坛很流行的一款:
很多坛友用洞洞板做的, 但是比较费时间,所以试着画了张PCB,
  打回来了,
等齐元件焊了起来:
这个需要搞好散热,很重要!看看坛友的:
我暂时么有钻孔工具,先简单的装了一下,
用手头的壳子做了个机壳:
简单的测试一下,散热条件不允许,没有测试大电流:
前面的20频闪没拍到,手写一下,实际是大的20,很漂亮的
上一个坛友的整机图:
需要测试电源性能的坛友,可以考虑做个。

补充内容 (2018-2-4 08:24):
注意:R21是220K

网友A(2017-12-08):
业余DIY没必要做,用一两次就放一边吃灰。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就很实用了,用过以后盐水一倒,桶啊盆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用。

网友B(2017-06-26):
引用 楼主:
有空PCB,也有元件,见签名,呵呵。

电路图的画法不太直观,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路板还有多的吗?有的话,可以出一个给我吗

有空PCB,也有元件,见签名,呵呵。

网友C:
请问电路板还有多的吗?有的话,可以出一个给我吗

楼主:
谢谢坛友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的画法不太直观,换换

谢谢大师的专业电路,您的电路参数和我的有些出入啊?按您的图参数可以做到300W?
看见您DIY的负载了,专业! 高大上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专业电路,您的电路参数和我的有些出入啊?按您的图参数可以做到300W?
看见您DIY的负载了, ...

您才是专业,从您那购入的电桥用着很不错,物美价廉,好东西!

我这就是弄一堆破烂凑合的,电路和您用的差不多,只不多加了几只抗干扰的电容。
驱动MOS管不消耗电流,提升功率换更大功率的MOS管和更大的散热器就行。
我用老P3的CPU散热器,奔3CPU功耗最大在70-80W左右,4个散热器承载300W散热功率,可长期满载工作。参数是厂家设计好的,可以不用计算散热器参数直接拿来,省事。MOS管用的是250W、TO247封装的“大”管,每只承载70-80W,合起来300W左右是可以的。
缺憾是没加温控,四个风扇工作起来很吵,几十瓦功率时风扇其实没必要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才是专业,从您那购入的电桥用着很不错,物美价廉,好东西!

我这就是弄一堆破烂凑合的,电路和您用 ...

谢谢您的详细描述。

网友:
用358做过,貌似那个102电容不接还好,接了容易不稳定,当时也没仔细研究,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不错,不过324我建议用美国国半的白字LM324或者用日立的HA17324更好。这个电子负载还是不错的。那天我也做一台玩玩。我有两台菊水电子负载了,每次电源都用它标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324我建议用美国国半的白字LM324或者用日立的HA17324更好。这个电子负载还是不错的。那天我也做 ...

谢谢老师的建议。

网友:
好像只能工作在恒流方式

网友:
大婶功夫真心不错

网友:
老cpu散热器能有好的发挥。

网友:
工艺不错 散热风扇声音大吧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不错。

网友:
楼主强悍的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夸奖!

楼主(2017-08-26):
已经有坛友做到了600W

楼主:
可以换大功率的管子。

楼主(2017-09-25):
拆机管很便宜

网友E:
做得很漂亮,来个原件板子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漂亮,来个原件板子包就好了

有负载套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拍了套        。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2017-11-23):
谢谢,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
如果是我,一定在电路与散热片之间加上个热隔离,在增加个侧面风扇吹走过来的热。这样稳定得多。

楼主:
谢谢高手指教。呵呵

网友G: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四个放大器单独控制每个mos管呢?mos这种有负温度系数的器件,只要把散热做在一起,完全可以直接并联,这样单独做岂不是浪费阻容元件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四个放大器单独控制每个mos管呢?mos这种有负温度系数的器件,只要把散热做在一起 ...

你这样只有每个管子的个体差异足够小才可以,大部分的管子在临界导通的时候相同的Vgs的Rds差距很大,用单独的运放才可以控制每个管子负载电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只有每个管子的个体差异足够小才可以,大部分的管子在临界导通的时候相同的Vgs的Rds差距很大,用单 ...

谢谢大师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只有每个管子的个体差异足够小才可以,大部分的管子在临界导通的时候相同的Vgs的Rds差距很大,用单 ...

也就是说,如果在工作在深度导通状态下的话,就可以并联使用,此处工作在恒流区,因此并联需要特性配对才行,不如分开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324我建议用美国国半的白字LM324或者用日立的HA17324更好。这个电子负载还是不错的。那天我也做 ...

支持,淘宝买过许多垃圾324,还是日本古怪字母开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淘宝买过许多垃圾324,还是日本古怪字母开头的好。

嗯,ST TI 的也不错

网友J(2018-01-11):
引用 网友A:
业余DIY没必要做,用一两次就放一边吃灰。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就很实用了,用过以后盐水一倒,桶啊盆的该做什 ...

这种方法是以前用的,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如果用以前的碳刷电动车控制器改装也是可以的!坛内有做出来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种方法是以前用的,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如果用以前的碳刷电动车控制器改装也是可以的!坛内有做出来的 ...

那天只是随便说了句话,还没仔细看你的内容。今天看了看,还是用了点心思做出来的,亮点在数字显示,负载功率直观准确。
开始觉得散热器那儿有点问题,热传导面积太小,再仔细看看还是临时安装,那就不用说什么了。
其实我平时也有一个假负载,但只是临时用一用,没把它们装配成一个整体。手头有两吋的小指针表头,有MJ系列的大功率管,三百多克一块的铝散热器,后面这两样本来就是二十多年前做大功率开关电源剩下的。用指针表头做就很简单了,找一个给散热风扇供电的电源,同时也给做负载的大功率管提供基极电流,随随便便就做出来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只是随便说了句话,还没仔细看你的内容。今天看了看,还是用了点心思做出来的,亮点在数字显示,负 ...

谢谢前辈的肯定。您做的这个简单易行啊。呵呵

网友:
不愧是大师

网友:
电路图R21应该是220K吧

楼主:
是220K。图纸标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20K。图纸标错了

有空俺也鼓捣一个,你板子咋卖的?

网友K:
老師的數字電橋做得真好,電子負載和15V2A電源也做得相當不錯.
很適合我們這些捆破爛的沒錢沒地位買不起工業儀表,而又被不良地產開發商和其同伙榨乾了的人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師的數字電橋做得真好,電子負載和15V2A電源也做得相當不錯.
很適合我們這些捆破爛的沒錢沒地位買不起工 ...

谢谢您的夸奖, 产品都是论坛的大师设计的,我只是整理出了套件,方便坛友。非常高兴 得到您和坛友们的肯定,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那天只是随便说了句话,还没仔细看你的内容。今天看了看,还是用了点心思做出来的,亮点在数字显示,负 ...

老呆坛友你好,估计这两天没啥事。是否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我想仿一下测一点锂电池。上图后请消息,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呆坛友你好,估计这两天没啥事。是否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我想仿一下测一点锂电池。上图后请消息,先谢 ...

你是要我的电路吗?我说的那个太简单了。
那种毫安表头,并联分流电阻测电流,串联分压电阻测电压,计算方法网上一搜都有。那两个电流表与电压表的位置,也可以就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与直流电压档测量。
那个假负载,根据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大功率管,散热器上要装一个风扇,如果负载功率不大,也可以用自然冷却。根据风扇的工作电压配一个电源适配器,同时也给做假负载的大功率管提供基极电流,根据需要的工作电流用电位器调整基极电流,串一个电阻作保护,阻值按最大电流设定。

网友:
好的,谢谢坛友老呆!我是简单测几组锂电。用后就吃灰去了,谢谢你

网友L:
挻好的,也想装一个用用,很方便的。你的板不合我意,还是自已画吧,借你的电路用。谢谢。

网友M:
在楼主那买了套的,还可以,终于扔掉了电炉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挻好的,也想装一个用用,很方便的。你的板不合我意,还是自已画吧,借你的电路用。谢谢。

注意R21标错。应该是220K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楼主那买了套的,还可以,终于扔掉了电炉丝了……。

好用就好,

网友:
加油弘扬DIY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20K。图纸标错了

谢谢提醒。准备利用ATX电源壳做个小的先玩下。只是感觉散热器不好处理,100W应该可以。做出来再看,年后的事了。

楼主(2018-03-02):
PCB画的真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画的真漂亮啊。

谢谢,已经开始制作,只是元件还不齐。经多方参考最后还是缩小了PCB的尺寸。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了也做一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这种方法是以前用的,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如果用以前的碳刷电动车控制器改装也是可以的!坛内有做出来的 ...

我也想用碳刷电动车控制器改装一个电子负载,不知道你在那看到的,能否给个链接参考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想用碳刷电动车控制器改装一个电子负载,不知道你在那看到的,能否给个链接参考一下 谢谢了

本坛内看到的,你找找吧,记得使是36V有刷电机改的,同时还可用于12V的放电呢。

网友(2018-04-18):
等我的大杀器做出来在上图支持吧。

楼主:
电源发现一个小错误。提示一下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A:
业余DIY没必要做,用一两次就放一边吃灰。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就很实用了,用过以后盐水一倒,桶啊盆的该做什 ...

正在做一个电源分块测试需要大功率电阻,正发愁,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好方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业余DIY没必要做,用一两次就放一边吃灰。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就很实用了,用过以后盐水一倒,桶啊盆的该做什 ...

正在做一个电源需要大功率电阻,正发愁,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正在做一个电源需要大功率电阻,正发愁,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好方法。

大电流时电极损耗严重、水中生成物特别脏,析出氯气有害身体健康,这招慎用。
花几块钱买根1KW电炉丝,调整接入电炉丝长度调整阻值。1KW电炉丝电压上限220V、电流上限5A,怎么都够用了,不够换2KW的。

网友:
高手林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时电极损耗严重、水中生成物特别脏,析出氯气有害身体健康,这招慎用。
花几块钱买根1KW电炉丝 ...

上中学在家用“水”(记不清好像是盐水,家里化学品只有盐)电解想提取氢,有小气泡冒出,有很刺激气味,就停下没有量产,好几十年过去了还记着,还考虑电极用什么好不产生气体,用大功率电炉丝也是比较好用的办法,谢谢指教。

网友P(2019-07-02):
引用 网友A:
业余DIY没必要做,用一两次就放一边吃灰。电流表加盐水电阻就很实用了,用过以后盐水一倒,桶啊盆的该做什 ...

业余怎么做盐水电阻,?怎么才能知道它的阻值?直接用万用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业余怎么做盐水电阻,?怎么才能知道它的阻值?直接用万用表量?

就是非金属容器盛盐水插两块极板,只是临时用一下方便,长期使用不宜。考虑耐电腐蚀,两块极板用不锈钢板比较适合。阻值计算没必要多考虑,主要靠监测电流来运用。调节极板面积与两极板之间的间距来改变电流,具体操作可自己多试几次总结经验,先从小面积大间距试起。如果直接用市电,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电解有废气产生,使用场地注意通风良好。
我们那时候是测试大功率行灯变压器,低压大电流用这方法比较适合。小电流没必要,负载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才是专业,从您那购入的电桥用着很不错,物美价廉,好东西!

我这就是弄一堆破烂凑合的,电路和您用 ...

可以加个几块钱的温度继电器控制风扇启动

网友(2019-08-03):
PCB 板有转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我的电路吗?我说的那个太简单了。
那种毫安表头,并联分流电阻测电流,串联分压电阻测电压,计 ...

这个好  简单 适用

网友(2020-09-23):
外接12V直流电源,用可调电阻分压做基准,可以去掉TL431吗

网友:
淘宝有套件吗

网友(2020-10-24):
淘宝有套件,我刚做了一个。原理不清楚,哎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但是电流稍大就会烧一个管子,完全击穿短路,每次都是同一个位置。换管子换运放都一样

网友(2021-03-14):
学习了, 回头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现在的场管功率很大,也很便宜了,不需要用四个管子做四路那么麻烦,可以换成741或者358这样的双运放,只用一路即可

网友(2021-04-24):
务必换二手IRFP460等高压的,原来设计考虑不周。

你这个顶多测12V铅酸电池

网友:
我在此帖中提了一个改进电路高频稳定性的建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lm324支持多少v输入,功率管换成igbt模块经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