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

楼主(2017-06-25):
(图片)

网友:
这个好象不是数控电源吧?

网友:
电位器调整你说是数控?看着是数显

网友:
数控应该是按键的吧。弄一电子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中兴2400改√的

楼主:
楼上没看清楚 那是旋钮编码器,不是电位器

楼主:
我用编码器设置电压输出,按一下旋钮,电压就输出我设置的电压.

楼主:
左边最大的数码管是保存数据用的9组数据,楼上5楼一眼就看出来的

网友A:
led亮度太高了,编码器旋转加上按下的按钮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亮度太高了,编码器旋转加上按下的按钮足够了

一个编码器就可以设置电压 电流 ,包括后台电压电流校准等等,按键什么的,繁琐,占位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和2400改的数控板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