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电容改室内

楼主(2017-06-26):
信息泄漏严重,诈骗横行天下的今天,论坛突然要求绑定手机号,是何目的?

07年家里装的空调,两个卧室1P挂机,客厅2P柜机,都是科龙的。
卧室空调一般晚上睡觉时开,至今无问题。柜机都是下午、晚上开,室外机西晒(北京地区),压缩机电容3一换,烦。
室外机内温度高是电容损坏的重要原因,如改到室内则工作环境好多了,更换也更安全、方便,因此决定将压缩机电容和风扇电容都改装到室内。
找了2根2*0.75的线,由室外机压缩机电容和风扇电容各接1根线引入柜机内,电容拆下固定在空调内机侧板上。接线完成后通电试机正常,只是压缩机空调电容电流有5.6A,大大超出预想,0.75的线勉强够用。

因室外机内温度高所以压缩机电容损坏率很高,更换危险不方便,厂家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室内机里呢?只为省2条线吗?

网友A:
你想到过电线延长后的线阻吗,你测一下压降就明白了,对压缩机的运转影响很大,长期使用会造成压缩机损坏,得不偿失,远远不是2根线的问题。建议还是该回去可以固定在风扇附近注意防水。

网友:
可以把压缩机启动电容用电缆接入室内安装,方便更换远离高温热源,但是线径尽量要粗,减少电阻,保证压缩机顺利启动

网友:
本人是维修空调的售后,你如果用到的是正品好货,电容还是可以用很久的。你这样做不合理,也不美观

网友:
室外太阳晒这点温度是不足影响的,关键还是启动瞬间的大电流所引起的温升,日积月累,损坏是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到过电线延长后的线阻吗,你测一下压降就明白了,对压缩机的运转影响很大,长期使用会造成压缩机损坏, ...

测压降不方便,计算为0.5V(0.75mm2,共4米,5.6A)

楼主:
0.75mm2的线确实是细了点儿,当初估计错了

楼主:
原装的电容也只用了3年

网友:
电容质量相差比较大,除了电路参数的余量外,还有内在的质量,不是容量和耐压足够要就行的,还有寿命,温度稳定性等等,还有耐电压冲击性能等。

网友:
我的空调机启动电容是放在室外机里面的,默默奉献十多年,现在还充满活力。

网友:
坐等楼主验证将电容放在室内效果如何。

网友:
压缩机电容 基本上都是抱在 罩子里面的 通风差

换个位置 固定在散热器上  就会好很多

网友B:
这个有意思吗?可能楼主换电容换烦了吧

网友:
电容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寿命

网友:
   换质量好的电容,经常测量运行电流,特别是以长期不用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意思吗?可能楼主换电容换烦了吧

鸿运扇的电容我换的烦了,每年换1~2次,用着又慢慢的变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质量好的启动电容比接2根线靠谱

同感,淘宝买的69的电扇天天开也没感觉哪里坏啊,应该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电容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质量好的启动电容比接2根线靠谱

空调原装的也只用了3年,去哪儿买质量好的呀?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有5元一颗的塑料封装的,也有50元金属封装的。电容也不至于这么不经用。外机温度原因能把电容搞坏,应该冷媒早就超压保护了吧。

网友:
现在 的交流电,还是正弦波的吗?换吧,没办法的。

网友:
找个好的启动电容就好了,改麻烦

网友:
买个松下电容,再换个好点的风机电容,科龙风机电容坏的多,再保证翅片清洁和氟压正常,十年都坏不了

网友:
我家及父母和妹妹家几台空调还算幸运,从没换过电容。

网友:
合格的电容105度 长期 OK

网友(2017-08-09):
可以考虑把电容封进防雨盒里,然后固定在外机的阳光晒不到且又距离压缩机比较近的机壳不位,放室内的话距离压缩机太远,恐怕不利于压缩机启动和运转。

网友:
经历中,我没发现过近乎理想的电容。理想电容不应该发热,但实际上每个电容都发热。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线径推荐4平方MM多股以上为上!记住接线一定要规范牢靠。

网友:
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