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30HIII通信电源模块改输出电压可调,分享经验参数。。。。。

楼主(2017-06-26):
  动力源DZY-48/30HIII通信电源模块,外观和面板见图,手上有相同型号模块的兄弟可以动手了,,
改电压可调直接上图,有参数说明,图中参数只是我的经验参数,我是调整10~59的,把过压保护电压抬高点,不然调整到59V左右另加干扰会很容易出现电源保护状况,仔细看下电阻参数值,也不宜输出电压调整的太低(这点请一定注意),你可以就那几颗电阻组合调整,达到你想需要的范围。如果有更好方式就无视我这方法了。。。
  关于启动再说下,就是金手指那4条窄的线条,,最短的那根直接连接负极就好了,此线内部是通过一个510欧电阻连接到主控IC的,我是直接在内部那个电阻端接负极地的,图中仔细看那黄色线就是。

关于调整电流这里说下,,此模块低压整流采用的是同步整理方式,看下面有张4颗mos管图,4颗仙童大电流低压mso管,分别两个并联好像组成半桥,可能是同步整流就没有看到传统的电流检测电阻,我不知道采用的什么样方式来检查电流的,也许是mos管内阻??知识有限没发研究,有了解的兄弟这里指教下啊,,

如有问题就指教,谢谢!

网友A(2018-06-12):
请教老师DZY-48/30HIV怎么改

楼主(2017-07-20):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改没改过台达的ESR-48/30D?

没玩过这款,研究一台代价不小,就业余时间一台我估计折腾周左右呢,,

网友:
很好的电源,改起来省心。

网友:
来晚了有个这样的电源出了  学习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改没改过台达的ESR-48/30D?

网友(2017-10-06):
这个厉害,学习来了。

网友(2018-06-02):
我有块模块  型号和你的一样  但板子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DZY-48/30HIV怎么改

看过你发的图了,,没法帮到你,,,

网友:
楼主真厉害,各种通信电源调节

网友(2018-10-18):
收藏备用,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个4810电源,今天找出来是48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