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烟板的机油帖,只说了汽油车的,柴油车没说,所以

楼主(2017-06-26):
请教下烟板和坛子里的高手们,柴油皮卡用壳牌的R5E行不行?还是浪费了?

网友A:
还是那句话:分车!!

欧系柴油机,应该用ACEA E9级别的,比如柴油大切(采用意大利VM机器那款车),进口柴油的奥迪Q7之类的, 禁用API CH,CI等老标准的柴机油(容易阻塞DPF)!

至于国产的清一色仿五十铃2.8机子的柴油车,您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分车!!

欧系柴油机,应该用ACEA E9级别的,比如柴油大切(采用意大利VM机器那款 ...

是不是仿那个4jb1的等同于拖拉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仿那个4jb1的等同于拖拉机啊?

不至于不至于。只能说明这个机子太~~~~熟了

在中国的用车环境下,皮卡上山下乡占到90%,必须皮实耐用,稳定可靠。这个压倒一切!!

而且老机器不挑油,北上广接触不到这些车,感觉API CG的都能用。

最终要以说明书的要求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