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模拟电路,闲来搭了个功放的电路,请各位大神指点改进...

楼主(2017-06-26):
电路图如下,

用Multisim模拟了一下,似乎好像可以工作。

另外,之前按类似的电路时实际搭了一个功放电路。开始的时候工作得不错,听上去效果还行。听了几天之后开始各种测试和折腾,突然就不对头了。管子也不发热了,奇怪的是最后两级管子推动级Vbe变小了,输出级反而变大了...换了管子竟然也不起作用。

网友A:
回过一次,结果又是验证码错误

1 调射极电阻还会改变负反馈,影响本级乃至全部电路的增益失真频响稳定性等。因此一般只是少量调整这个电阻值来达到设计要求便可。
2 固定偏置的最大缺点是固定,不可调
3 倒达林顿由于有电压增益,输出电压摆幅比较高些,可以达到较高的电源电压利用率的效果。相对于达林顿这种实质是全电压负反馈的复合跟随器,倒达林顿的负载特性频率特性失真特性稳定性等,都不及。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写了一堆发出,告诉我验证码错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生气了

网友A:
楼主把末级偏置改成常用的单管可调并联电压源试下。最好把倒达林顿也改回达林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末级偏置改成常用的单管可调并联电压源试下。最好把倒达林顿也改回达林顿

谢谢建议。我在仿真的时候也试过用三级管做可调偏置。这里为了简单就直接用二极管了,而且直接调整推动管的射极电阻来调整偏置感觉还方便点
不知道实际应用里有什么区别么?
我这样接达林顿的输出管有两个原因,一是偏置只要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感觉好调整一些。二是似乎这样输出的摆幅会大一点。在这之前我实际搭过一个功放,输出最大摆幅只有VCC-4v左右。和仿真的结果差不多。这次的电路仿真出来输出最大摆幅是VCC-2.5v的样子。搞不清楚不同的接法具体有什么其它区别?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过一次,结果又是验证码错误

1 调射极电阻还会改变负反馈,影响本级乃至全部电路的增益失真频响稳定 ...

还有点懵懵懂懂,你说的这些要怎么才能分析和观察到呢?
我周末抽时间把这个电路给搭出来了。空载最大摆幅基本上和仿真的一样,VCC-2.4v的样子。但还有几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
1. 交流声比较大,我开始时整流出后用一对6800u的电容滤波,电源空载波纹有100mv以上,1A负载时波纹超过1.5v。满满的都是交流声。后来我用了4对6800u的电容滤波后,电源空载波纹在20mv以下,输入接地还是有轻微的交流声,此时功放输出的交流电压约200mv。有什么办法能有效的消除交流声呢?
2. 空载时,功放输出对地电压在正负5mv以内(似乎此时输出也没有多少交流波纹),接上喇叭立马变成200mv左右的交流信号。
3. 手上只有万用表和示波器,怎么测量这个电路的性能呢?比如失真度之类的,反正我测试1KHz的正弦波,在示波器上看着都挺漂亮的。用FFT查看频谱,也只有1K和50Hz有信号。听上去和我之前搭的TDA2030功放也差不多。

网友:
楼主呀,我看了你这个标题,心里很不舒服,请你把  “请”字前面的这个字了吧

网友B:
Q1~Q6管的电源不要与后面的功放管电源混在一起,前面要加电源滤波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Q6管的电源不要与后面的功放管电源混在一起,前面要加电源滤波电阻电容。

哦,明白。但要加多大的适合?加多大的电阻才不会影响输出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字前面的这个字删了吧

,好吧。您直接无视那个字吧~现在难道不流行这么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但要加多大的适合?加多大的电阻才不会影响输出摆幅?

根据前面6只管子的总电流取一合适的即可。后级推动管有低压放大功能,不会影响输出摆幅。

网友:
“低压放大功能”应为“电压放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前面6只管子的总电流取一合适的即可。后级推动管有低压放大功能,不会影响输出摆幅。

昨天试了一下这种方案,但是失败了。先仿真了一下,的确会起到稳定前级电压的作用,但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低频振荡。回去把实际搭的电路改造了一下,的确是会引起振荡,电路变得非常不稳定。烧掉一只TIP36C...
不知道这种改法有什么讲究?我只是在前级的正负电源上串了100欧的电阻,然后并上了330u的电容。也许是我的布线有问题?

另外,我发现我这个电路的零点会有飘移。调整到10mV以下,运行一会儿就跑到100mV左右了。之前直接用推动级测试,都漂了1v多。电阻都烧糊了。而且我搭的实际电路,两个声道的零点会相互影响...
是不是这种上下臂对称的差放有点多余?感觉Q6或Q5直接改成恒流源,似乎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这种方案,但是失败了。先仿真了一下,的确会起到稳定前级电压的作用,但不知道为什么,会产 ...

     感觉末级用达林顿管不太好,达管β大。容易造成自激。
D1D2要与末级管贴装在一起,起到温度补偿作用,可稳定中点电压。
前级与后级的接地点要分开,同时分别做到一点接地。
该差放输入电路对4只管子要求特性一致,不容易做好。改成恒流源效果也不会差多少。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改法有什么讲究?我只是在前级的正负电源上串了100欧的电阻,然后并上了330u的电容。也许是我的布线有问题?”应该没什么讲究,最好在330u的电容旁加接0.1u的电容。减少高频自激。另外,330u的容量可减致220甚至100。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静态电流可调,应在D1,D2中间串个可调电阻

网友D:
C4,C5是不是可用103=1000P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C4,C5是不是可用103=1000P好一些

的确没做可调的,我是搭线路的时候换射级电阻,只要没有明显的交越失真即可。
消振电容我测试过,100p也能达到效果,现在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会有轻微振荡,只要布线调试注意一点避开即可。当然,再大一点会更稳定。但1000p已经可以明显听出高音被衰减了。

楼主:
重新改进了一下,之前两组对称的差放有点多余,还容易不稳定。改成恒流源为推动管提供偏置,并给差放添加了镜像电流源。
仿真了一下,这样效果似乎比之前的好一点,电源的范围也要宽很多。 通过调整偏置恒流源的电流即可改变偏置的大小。但我自己有点不知道在哪里调零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过一次,结果又是验证码错误

1 调射极电阻还会改变负反馈,影响本级乃至全部电路的增益失真频响稳定 ...

后面改进了一下电路,麻烦指点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改法有什么讲究?我只是在前级的正负电源上串了100欧的电阻,然后并上了330u的电容。也许是我 ...

后面改进了一下电路,麻烦指点一下呢

网友D:
最好用信号发生器输入,示波器看输出波型。R12是否改为1K,把增益放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信号发生器输入,示波器看输出波型。R12是否改为1K,把增益放小点

嗯,我仿真的时候是这么干的。实际搭电路测试的时候,没有信号发生器,只能用手机上的软件发生信号,看正弦波信号,效果还是很不错的。通过FFT分析出来,频谱也很干净。但只能看出没有明显失真,没法做更进一步的评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改进了一下电路,麻烦指点一下呢

慢慢摸索吧,再多看点书,会比较完美解决问题。还能学习和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摸索吧,再多看点书,会比较完美解决问题。还能学习和积累经验。

自己摸索是必要的,但有时候会找不到方向,这时候别人的一句话都能让自己进步一大截

网友E(2017-08-09):
引用 楼主:
重新改进了一下,之前两组对称的差放有点多余,还容易不稳定。改成恒流源为推动管提供偏置,并给差放添 ...

差分对正负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不一样,输出直流必然地偏啊。
Q8, Q6接成这样是要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您直接无视那个字吧~现在难道不流行这么说了?

现在的确不流行这么说,俺也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分对正负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不一样,输出直流必然地偏啊。
Q8, Q6接成这样是要干吗?

Q8为Q6提供偏置,Q6为推动级提供恒流偏置。只是Q8的供电和差放的供电合并了,少用了个电阻而已。不过后面我又改了一下,单独给差放加了恒流源,恒流源的偏置独立了。
差分的负反馈对地应该串个电容的。这里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Q8为Q6提供偏置,Q6为推动级提供恒流偏置。只是Q8的供电和差放的供电合并了,少用了个电阻而已。不过后面 ...

起不到恒流的作用

网友F:
第一个电路看着很规矩,实际很难做成功,原因就是都是直接耦合,上下臂互相牵连,前后也互相牵连,零件都是有偏差的,误差不断累积,乱成一团

网友G:
怎么是集电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不到恒流的作用

为什么起不到恒流?我模拟和实际搭电路测试都成功了啊。
典型的两个三集管恒流不就是这样么?

我这里只是用的P管做的恒流,输出管的射极电阻可以用来调整电流的大小。只是我这里这样合并电路,恒流效果轻微受输入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电路看着很规矩,实际很难做成功,原因就是都是直接耦合,上下臂互相牵连,前后也互相牵连,零件都是 ...

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功放电路内部不都是直接耦合的么?这个应该不是稳定性差的根本原因吧?我实际搭过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的确不太稳定。我自己感觉主要原因在于电路很死板,没有自适应的相关设计,于时乎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电压波动/元件误差/温度影响累计下来会让电路变得不稳定。如果对称的差分电路通过恒流+镜像电流源保护应该会稳定很多吧?至少我在网上看到的其它全对称功放电路好像也只是多用了恒流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是集电极输出?

输出管用射极输出的话,就会有比较大的死区,输出摆幅会比较小(12v供电输出功率会比较小)。以整个达林顿电路的角度来看,实际还是“射极”输出。不过据前面有大神指出,这种接法的电路特性不太好。具体效果上有多大的差异我也搞不明白。从我实际搭的电路结果来看,好像效果也还可以。而且这样似乎是负温度系数?我用风枪吹输出管,输出管的偏压要降低,整体静态电流是趋向稳定的。

网友:
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功放电路内部不都是直接耦合的么?这个应该不是稳定性差的根本原因吧?我实际搭过这个电 ...

还是用恒流电路的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起不到恒流?我模拟和实际搭电路测试都成功了啊。
典型的两个三集管恒流不就是这样么?

你电路里面经过R7的电流是不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路里面经过R7的电流是不恒定的。

这个的确有影响,不过应该非常小。恒流源本身对电源电压变化就有很好的容忍能力。

网友H:
我相信,楼主的设计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然也不会去实践,只是有一些细节没有考虑好。
比如为什么通常的功率放大器是只有2级电压增益,输出级只有电流增益,而楼主的设计是让输出级也有电压增益,这个就是特点。
特点怎么来的,楼主自己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相信,楼主的设计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然也不会去实践,只是有一些细节没有考虑好。
比如为什么通常的功 ...

过奖了,我只是边学边验证。很多东西思路也不是那么清晰。
准互补推挽电路里,输出级就有一半是我这种接法。我这里只不过是把上下臂的管子对换,都搞成准互补那种接法了。单看最后一级输出管的接法好像是有电压放大效果,但结合推动管来看是不存在电压放大效果的,只是起到了扩流的作用。

网友:
进来学习的,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2019-02-07):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