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的区别

楼主(2017-06-26):
  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在本人没有接触过音箱行业的时候总是以为有源音箱就是有音源线,而无源音箱就是蓝牙之类的不需要音源线的音箱。但是当我接触了音响行业的时候才发现我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

  所谓的有源音箱,就是内部带有功放电路和供电电路的音箱,而无源音箱,就是内部不带有功放电路和供电电路的音箱,这类音箱是专门为拥有专业级功放机、解码器等设备的人士设计的。当然,也可以用普通的声卡功放或者一般的功放机推动,不过音箱的效果就差很多了。

达尼Dali Zensor 1 AX有源书架音箱

  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的区别主要在音箱是否带有功率放大器。

  有源音箱:内置功率放大电路,接通电源和信号输入就可以发声。是指音箱内部有一组可以作为功放作用的电路,比如电脑上用到的音箱大部分都是有源音箱,接在电脑的声卡上直接就可以使用了,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功率放大器。这类音箱有一个缺点就是里面的电路可能会引起一些电磁干扰、共振之类的现象发生。

  无源音箱:内部没有功率放大电路,需要另外接通功率放大器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可以把他看成一个木箱子+喇叭,无源音箱的好处就是能让声音达到最佳的状态,不会受到干扰。由于 VCD,DVD,电脑的声卡都是不带功率放大器,只输出声音模拟信号的,需要接上专用的功率放大器。

百里登 7代 Atom Monitor无源音箱

  从概念上说明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的区别

  有源音箱又被称为“主动式音箱”。比如一些多媒体电脑音箱、有源超低音音箱以及一些新型的家庭影院有源音箱等等。有源音箱由于内部置有功率放大器电路,所以使用者不需要考虑与功率放大器匹配的问题,同时也便于用较低电平的音频信号直接驱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业用内置功放电路的录音监听音箱和采用内置电子分频电路和放大器的电子分频音箱也可归入有源音箱范畴。

  无源音箱又被称之为“被动式音箱”。无源音箱虽然不带功率放大器,但是通常带有分频网络和阻抗补偿电路等。有源音箱通常标注了内置放大器的输出功率、输入阻抗和输入信号电平等参数。有源超低音箱则还标注了输入信号的频率特性(如全频带信号还是低频信号)、低通滤波器特性等参数。无源音箱一般标注阻抗、功率、频率范围等参数。

  有源音箱和无源音箱的区别简述说简单了,就是:有源的要插电,有源的内有功放~只要给其一个音频信号就可以响了~ 无源音箱没有内置功放,不需要连接电源,必须靠外部的放大来驱动,大部分的音箱都是无源的,只有少部分音箱里面的低频部分加放大电路和有源低音炮加放大电路。简单来说加了放大电路需要加电源的就叫有源,反之则叫无源音箱。

网友:
区别是内有功放电路等等。

网友:
广场舞大妈用的一般都是有源音箱,由于中国特色,广场舞大妈用的音箱已经专业化了,一切都集成在上面了。典型的有源音箱。一些舞台音响用的音箱,需要另外的功放电路输出给音箱,这种音箱里面只有几个喇叭和分频器,叫做无源音箱。理论上,自然无源音箱的音响效果好,有源音箱里面装许多不应该放在里面的东西,音响效果自然要受不到影响,打上折扣。

网友:
一直用有源音箱接PC听音乐

网友:
有功放的音箱为有源音箱,无功放的为无源音箱,以前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高级的监听音箱也是有源的,和跳广场舞的大妈用的有源音箱绝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一个是需要电源,一个是不需要;

网友:
一个自带功放,一个要外接功放

网友:
只不过是有没有放大器的区别,仅此而已。

网友:
有源音箱不能用长距离传输的音频信号源,一是长距离信号衰减大,二是传输过程中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