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微波炉,谢谢。

楼主(2017-06-26):
求教微波炉高压二极可用两支1N5408串接代用吗?谢谢。

网友:
应该会延长加热时间。

网友:
上次听某大牛说可以用N支4007串联代替。

网友:
肯定不行,这东西又不贵,最多二块钱。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只要是串联、并联都不可靠。总有一个先击穿。

网友:
不可以代替。我曾经用过,一通电就炸了。

网友:
两只4块5包邮

网友:
废品收购站找个坏的微波炉卸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新高压二极(2元)装上后,机器即可工作,但用MF10万用测新及旧的高压二极管正向电阻均为450k左右,反向电阻均为无限。有高人能解释吗?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微波炉用的是“瞬态二极管”跟普通二极管不一样的不可以这样代用。具体想了解可以自己百度“瞬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用的是“瞬态二极管”跟普通二极管不一样的不可以这样代用。具体想了解可以自己百度“瞬态二极管 ...

可以用4007串10个应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用的是“瞬态二极管”跟普通二极管不一样的不可以这样代用。具体想了解可以自己百度“瞬态二极管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4007串10个应急用

谢谢

网友:
不可替换     特殊元器件     高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