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压缩频偏解决通频带过窄(广播调制过大)导致失真问题

楼主(2017-06-27):
一台钟控收音机,接收芯片采用的是TA2003。FM大多数电台在节目声音较大的时会产生失真,后来弄SDR时发现,如果通频带不够时,就是这种失真的声音。开始想展宽中放频带,发现此机中放和鉴频采用的都是陶瓷滤波器,只能换没法调。换也不好找找。
后来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输出信号反调制本振频率,压缩中频信号的频偏。
昨天才得空试验一下,效果还不错,声音好听多了。虽然没有采用调制用变容二极管,用的是9014 BC结,会引入非线性失真的,但对这种收音机,忽视了它吧。
其实这电路与AFC一样,只是不过滤掉音频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内调频广播的频偏一般是两种:正负75KHz与正负150KHz;前者用在普通广播,后者用在专业的音乐台,交通 ...

找到一本人民邮电出版社84年出版的《调频收音机及立体声收音机原理和维修》,查到:一般调频广播的最大频偏为+—75KHz,如果要传送最高调制频率为15kHz,调制指数M=75/15=5,传输所需要的有效带宽为+-(M+1)fa,即+-(5+1)*15=+-90KHz,即带宽为180KHz。
对于立体声,要传送频率最高达到53KHz,而+-75KHz的最大频偏任不变,调制指数M=75/53=1.415,于是传送立体声的有效带宽为+-(1.415+1)*53=+-128KHz,即带宽需要256KHz。收音机实际的带宽还应比理论值更宽一些,以适应本振频率的变化等等不稳定因素。
在此也向本地交通台说声抱歉,你们的频偏没有超出规定值,

网友:
遇到此类情况首先应该检查10.7陶瓷滤波器是否有问题,一般滤波器在10.7后边字母是A的通频带较宽,S则通频带较窄窄带,电路中只有一级陶瓷滤波器应该是10.7s,如果有两级滤波器则一定要用10.7A,带宽足够调频应用,如遇调谐正确声音最大但伴有失真时应该检查鉴频器,一般是一个两端陶瓷滤波器或串联电容的lc并联谐振回路,看看是否变质或偏调,不要首先去抱怨电台
调幅的滤波器也有带宽之分,465后边紧挨的字母如果是B则是宽带,E适中,H最窄

网友:
好方法!简单实用。现在的很多调频台都不遵守规定的频偏,特别是一些地方台。

补充内容 (2017-6-27 19:29):
频偏太大会超出鉴频曲线的线性范围,而带来失真、声音难听,版主这种方法减小频偏是非常好方法,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具体的参数选择那是下一步的事情,这个方法非常好。

网友:
这个办法巧妙,反正以调频的带宽,压缩中频一点也不影响收听,看见92.7,这个频率好像用得很多啊

网友:
不错,一些高档收音头采用类似的技术

网友:
很好,调频负反馈的实际应用!
固定电容取值3.9pF似乎大了些,取可变电容最大值的0.5%以内较好,这里取1pF就够了。
再赞一个!

网友:
还可以再试试接收较弱的电台,看接收效果是否有所提高。

网友C:
过窄声音会很难听。

网友:
把那个两脚鉴频陶瓷振子换成电感电容串联,通过调整电感电容之间的数值比可改变通频带。如果需要更宽的通频带,在电感两脚并上几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窄声音会很难听。

不是收音机中频带过窄,而是电台不守规矩,发射的频偏太宽。如果有临近的台会干扰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现在的大多数国产收音机只有一个陶瓷中频滤波器,也是用的10.7A,几乎见不到S档的。以前好像有人有本 ...

中心频率不同的说法不是太了解,我只对A及S熟悉一点,他们的中心频率都是10.7,宽带的中心频率误差是不超过正负30千赫,窄带的误差更小一些

网友A:
我用SDR时也发现本地交通台频宽超过150KHz,把频宽设定在100KHz,音量稍大就失真(不是收音机音量电位器设定的音量,而是电台频偏让检波输出的原始音量),设定150KHz频宽就没事。可能电台也是故意的,因为知道邻频无电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SDR时也发现本地交通台频宽超过150KHz,把频宽设定在100KHz,音量稍大就失真(不是收音机音量电位器设 ...

请问你是说频宽超过 +/- 150KHz 还是超过 +/-75KHz? 同问,‘把频宽设定在100KHz’ 是说设定在 +/-100KHz ,还是 +/-50KHz?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说频宽超过 +/- 150KHz 还是超过 +/-75KHz? 同问,‘把频宽设定在100KHz’ 是说设定在 +/-100KH ...

说的是频带宽度,150KHz就是不超过+-75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说频宽超过 +/- 150KHz 还是超过 +/-75KHz? 同问,‘把频宽设定在100KHz’ 是说设定在 +/-100KH ...

刚百度了一下调频中频带宽,好像自己记忆出现偏差了,明天去找资料查证一下,多谢指点。

楼主:
在接收96.3时,用另一台收音机在107也可以收到这个台,本振信号啊,有音频调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接收96.3时,用另一台收音机在107也可以收到这个台,本振信号啊,有音频调制的。

顺便实现了个迷你的差转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百度了一下调频中频带宽,好像自己记忆出现偏差了,明天去找资料查证一下,多谢指点。

国内调频广播的频偏一般是两种:正负75KHz与正负150KHz;前者用在普通广播,后者用在专业的音乐台,交通台也有一定的使用率。

频偏加宽的目的,是为了加大调制度,减小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失真,对于采用调频负反馈技术的收音机,接收距离将达到最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本人民邮电出版社84年出版的《调频收音机及立体声收音机原理和维修》,查到:一般调频广播的最大 ...

很高兴你找到了并引用了这本书。

我觉得有些人在频偏和带宽(有效带宽)上有些误区,此书及许多关于调频广播的书籍都说明了最大频偏並不是有效带宽。调频信号的标准频偏是+/-75Khz(此时调制度为 100%),而最大频偏是 +/-100KHz. 但频偏不是信号所占用的带宽,实际的带宽就是所谓的有效带宽不仅和频偏有关,还和被调制的频率有关,当被调制音频为15kHz,频偏为规定的+/-75kHz时,有效带宽为约 180KHz. 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调频收音机的中频带宽都在 200-300KHz 之间。你引用的那段很有助于大家搞清此问题。

网友:
附图是欧洲邮电通信管理协会CEPT 1998年推荐标准“CEPT/ERC/REC 54-01 E”定义的FM广播频谱掩模,从图中可以看到±75 kHz频偏是指频谱有效带宽是±75 kHz。
所以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当广播频率最高达到53KHz的立体声信号时,需减小调制指数以保证有效带宽不超过±75 kHz?

网友:
该标准还给出了用频谱分析仪测量FM广播最大频偏的方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测量当地电台的实际带宽。

频谱分析仪设置如下:
- 中心频率(Centre frequency) = 电台中心频率
- 分辨率带宽(RBW)= 10 kHz
- 显示带宽(VBW)= 10 kHz
- 扫频范围(Span)= 340 kHz
- 扫频速度(Sweeptime)= 340 ms (1ms/kHz)

调到信号后,将频谱分析仪的轨迹(Trace)设置为“最大保持(Max Hold)”模式,连续扫数分钟后得到与上图相似的频谱。

网友:
广播电台的发射信号多多少少都有寄生成分,用频谱仪去测当地电台的实际带宽不一定可行

网友B:
动用扫频仪实在是大炮打蚊子,毫无必要。调谐钮左右转转就全能判断出来了,那么大的频宽,这都判断不出来就真的被洗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用扫频仪实在是大炮打蚊子,毫无必要。调谐钮左右转转就全能判断出来了,那么大的频宽,这都判断不出来就 ...

扫频仪怎么测广播信号的频谱?请指教!

有条件有兴趣的朋友用频谱仪测一下,折腾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人家某思聪不差钱,就乐意给他的宠物狗戴上苹果表!)

不同的收音机带宽和选择性不尽相同,同一个电台,带宽宽的选择性差的可能偏了很多还能正常收听,选择性好带宽窄的可能稍微偏一点就失真了,能说明失真是由于频偏过大引起的吗?

搂主的这个情况,如果用全分立中周耦合的收音机收听就不一定会有失真。

网友:
起初可能平时摔摔碰碰造成统调不良吧?貌似AFC控制:取样与本振需建立电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