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看看这个车机怎么啦

楼主(2017-06-27):
宝马车机

接线定义查到了,线接好啦,

仪表灯亮,卡带能加载卸载,像一般的车机接好电没开开关一样,可面板上找不到开关按钮。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道为何大家对这些老货感兴趣,音质很好么

楼主:
还没听到呢

网友:
为什么左边中间要亮一个“SB”。

网友:
5 9 13 就是点火线,电源+与小灯线接一起再连接电源+试试。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您好,应该还有收音机和功放部分没看到,上面应该有开关。

网友:
没看到收音机开关,应该还有外接控制面板。

网友:
那个sb字母代表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