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00W的变压器能不能制作3000W交流稳压器?

楼主(2017-06-27):
最近电压低,晚上电压170V最低140V,1.5P的变频空调都不能正常工作,刚好家里有一个300W的环形变压器,能不能制作3000W的交流稳压器呢?

网友:
能也不行!3000W电压低时功率也是递减的!即使电压不低时1.5P启动时3000W也不够。

网友A:
肯定供电线路长,容量不足,有火灾的风险,找物业或供电部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供电线路长,容量不足,有火灾的风险,找物业或供电部门解决

没有那么严重吧?应该是现在使用空调太多造成的

网友B:
4楼说的是有道理的。在电压低的情况下稳压,本质是要求你的空调功率保持恒定,功率要保持不变,只能增加电流,线路电阻又是固定的,所以增加电流必然使得发热量大。所以,用升压变压器的时候,初次一定要“试车”,重点看进户线是否能承受得了,防止出现烧坏线路或者加速老化的现象。

网友C:
首先要确定的是,来电是一直电压偏低还是有时低有时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的是,来电是一直电压偏低还是有时低有时不低

白天还正常200左右,晚上电压9点到1点电压在140—170之间变化

网友D:
可惜,我一个5千瓦的稳压器有十几斤重,用不上,收垃圾给了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一个5千瓦的稳压器有十几斤重,用不上,收垃圾给了30元。

可惜啊!!!!!!

网友:
可能功率不够用。

网友E:
线路输出功率不够,正常变压器低压侧相电压是230伏,现在你最高电压才200伏,你线路或变压器设计不合理,找有关部门更换比较好。

网友:
我有一个大约是3000W的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输出功率不够,正常变压器低压侧相电压是230伏,现在你最高电压才200伏,你线路或变压器设计不合理,找 ...

这个都没有人管额,现在空调越来越多,变压器功率不够了,底峰测量最高只有2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是有道理的。在电压低的情况下稳压,本质是要求你的空调功率保持恒定,功率要保持不变,只能增加电 ...

线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电压低

网友:
有难度,还不如直接买个现成的,至少稳定性有保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