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高压线是如何烧毁一颗树

楼主(2017-06-27):
刚刚在微信群有人发了段电烧树的视频,随着电弧不断拉,上部燃起大火,树干也开始比例巴拉,接近地面部分好像点燃鞭炮。

视频看不出是否电线断在树上,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把数烧了呢

楼主:
不会弄视频,截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站着拍视频的不腰疼...

网友:
电流太大了,这样子,铁巴都要烧化、

网友:
高压电厉害的,还是远离为好,拍的人胆有点大了

网友:
显然是树枝太高了,离高压线太近了,拉弧了

网友A:
这个可找供电局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找供电局索赔

高压线下面是不准种树的。

网友B:
竹制或者木制牙签,不能是干燥的,稍微有点水分即可,用彩电高压包折腾玩,刚开始没啥动静,过一会儿表面冒热气,随后开始碳化,然后整个牙签着了,烧断后,木炭能导电的缘故,两木炭电极拉弧,发出类似白炽灯的亮光

网友C:
高压电最厉害的是产生大量的电弧,电弧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电焊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别说是大树,就是建筑物也能烧坏,所以远离高压!

网友D:
按说遇到这种情况,高压保险要跳闸的。

网友:
电线是死的,树是活的,开始可能树小没有注意影响,等树长大了就影响了,最晚有这一天的,要是早点采取措施就不会这样了,把树修剪一下,或移栽到别处就不会发生事故了。

网友:
明显是电线掉下来了,这树很矮好吧

网友:
这个地方的供电部门干什么吃的,我单位有大概20几棵水杉树,年代多了长的高了,供电部门就来砍树顶。现在大约每二年来砍一次。

网友:
强大电流通过树干入地,电流热效应使树干内水分迅速气化,高压气体膨胀使树干炸裂,空气进入加剧燃烧,碳化的木质加剧导电,连锁反应使爆燃更猛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竹制或者木制牙签,不能是干燥的,稍微有点水分即可,用彩电高压包折腾玩,刚开始没啥动静,过一会儿表面冒 ...

送你两个字  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送你两个字  会玩

给10nF 20KV的高压电容组充电放电玩,那个酸爽,啪啪啪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电最厉害的是产生大量的电弧,电弧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电焊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别说是大树,就是 ...

看电弧的颜色就知道9000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竹制或者木制牙签,不能是干燥的,稍微有点水分即可,用彩电高压包折腾玩,刚开始没啥动静,过一会儿表面冒 ...

我也觉得应该是有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应该是有水

高压包电牙签就是模拟下如何烧毁大树的

网友:
是供电部门不作为。

网友:
这个视频我也见了,很壮观,拍的人在屋下,距离还是蛮远的,但也是在危险区,看样子也是高压线跌落低了。
大火是电离空气导电拉弧烧树叶树枝,在现场是非常可怕的,跟打雷类似。

我所在地去年就烧一次,是大风刮树支到变压器高压刀闸上,爆炸声很大,亮度非常大,人眼见到要被黑一会儿,爆三次后高压线才跳闸断电,第二天供电局修一整天。

这是视频刚开始的画面,楼主发的都是拉近镜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找供电局索赔

供电局还要找你说破坏供电设施呢!《电力法》摆在那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按说遇到这种情况,高压保险要跳闸的。

变电站里都有自动重合闸装置的,用来有时候偶然的接地事故又可以瞬间恢复的时候提高供电可靠性的,这种情况也属于重合闸,因为有时候电弧就可以把离得最近的树枝打飞掉,当树枝与高压线的距离小于拉弧距离时,接地事故就自动排除,所以变电站内的自动重合闸装置检测到第一次接地时,断路器跳闸后短时间(时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定)内自动合闸,一般自动重合闸的连续次数不会很多次(次数也可以设定),以避免事故不能消失时对变电设备的损害或者对线路上的人元重复伤害。这个帖子的情况就属于断线后又自动重合闸的状态,所以就发生持续的燃烧。如果高压断线,站在接地点的人员是跨步电压有触电危险的。一般的输电高压线中性点不接地或者通过电抗器接地,接地的故障电流会有所受到限制。树木燃烧主要是高压电弧引起,而不是大电流引起的,因为线路都会有过流保护的。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是远离才是硬道理,万一惹祸上身就一命呜呼了。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电站里都有自动重合闸装置的,用来有时候偶然的接地事故又可以瞬间恢复的时候提高供电可靠性的,这种情 ...

我原以为是接触电流发热引起的着火呢,谢谢岑蓉络阳朋友想尽解答。

网友:
很简单,达到高压放电距离一会儿就将树点燃烧毁。

网友:
这个电线下面有树没有人去砍吗 我们这里这样的都给砍光了

网友:
高压电老虎随时发威。

网友:
电老虎,玩电的时刻要小心,

网友:
高压电确实危险,电功率太大了,燃烧了。

网友:
高压拉弧! 小时候上学时经过高压电线下面,一到下雨天拿雨伞的手就麻,如果故意一只手拿着伞的胶柄另一只手慢慢接近雨伞中间的铁杆还可以看到明显的火花,那时候好玩试过不知道多少次

网友:
这个算轻的,电流再大树干直接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