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感光法做了一个上海312 高频部分的电路板

楼主(2017-06-27):
用感光法做了一个上海312 高频部分的电路板。第一次用软件学做电路板。

网友:
有所作为,值得赞。

网友:
最好再做上阻焊和丝印,阻焊可防止印制线氧化,使焊点形状美观;丝印方便安装调试和排故。

网友A:
强大,我做不出来。加阻焊层,还不如设法涂银来得更佳

楼主:
高频组件安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我做不出来。加阻焊层,还不如设法涂银来得更佳

印制板电镀以后也是可以(需要)做阻焊的,先刷上热固化阻焊油墨,干燥不粘手后,用打印好的阻焊胶片曝光,接着显影后,再以150度烘干半小时即可。业余条件下完全可以自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频组件安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声用的什么软件,感光纸打印是用的激光打印机还是喷墨打印机,最近也正对自制印版感兴趣。

我是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的。

楼主:
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的。没做阻焊层(没有阻焊蓝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