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收音机不用可能就不响了

楼主(2017-06-27):
打开收音机果然有些收音机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像这样

废旧手机的最高礼遇~iPhone4拆解装裱,向乔布斯致敬!

不错的创意我试拆解一台有代表性的收音机然后把所以原件一一列好,向收音机爱好者致敬!

网友:
大部分是因为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涸或漏电造成的。

网友:
收音机长期不用,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要定期开机使用一定时间热热机才行,长期的主要不良后查,一个是很容易各灰尘受潮湿,造成电路元件受潮后损坏,或性能下除,电容器长期不工作会造成电解液干涸失效等,转换开关,各种开关元件也会锈掉损坏,有些铁片可以完全锈成粉末。造成收音机不响是很自然的事了。

网友:
好新的收音机,楼主保存的真好。

网友:
楼主收藏的机子品相真好!

网友:
除了红旗602,其他我也有。

网友A:
应该像这样

废旧手机的最高礼遇~iPhone4拆解装裱,向乔布斯致敬!

网友:
嗯,收藏有时要承受一定心里压力,最理想的藏品一切正常。

网友:
看了本贴俺赶紧找出珍藏的老“牡丹”半导体试机——果然不响啦……

网友:
我这里也是,时间长了,就没声音了,设计时就不会考虑耐久的事,可不像大门口的石狮子那么抗造。

网友:
收音机其实可以长期收藏的,到时候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基本可以收听。

网友:
经常轮流的通通电,听一听基本不用换电容。

楼主:
关键是“电解电容”容易出现状况。

网友B:
电解电容一直是老电器最麻烦的东西,用什么代替一劳永逸呢?

网友:
4B15像新的 羡慕

网友:
有可能,时间长了,一些电解电容就失效了,生锈也可能造成接触不良,这些都可以使收音机不行了。

网友:
收藏的收音机一定要定期听一听。

网友(2017-08-09):
有什么办法可以收藏好这些收音机,多少时间听一次了。

网友:
收藏确实丰富

网友:
电子设备都一样,不用都容易出问题,经常用的反倒不会,这可能与受潮有关。

网友:
果然如此,老电子管收音机好长时间不听也就收不到台了,里面全是啸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一直是老电器最麻烦的东西,用什么代替一劳永逸呢?

用钽电解或铌电解。相对铝电解。可以长期保持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像这样

废旧手机的最高礼遇~iPhone4拆解装裱,向乔布斯致敬!

没见过这么收藏的,太另类了,都拆成铁片、螺丝钉了。要是古董家具那不得拆成一堆柴禾了。要是古建筑得拆成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