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上海144收音机几个问题

楼主(2017-06-27):
借用论坛上的图
1  这个管是什么型号?已经看不清了
2  喇叭布怎么清洁
3  琴键电源开关失灵了,按下琴键后里面的开关貌控制不到(里面的开关确定是正常的,手拔动可以开、关机)求这个部位清楚点的图,我的这台不知是不是缺件了

补充内容 (2017-6-28 08:40):
另外求个中周,外接电唱机接口正上方的这个。

补充内容 (2017-6-28 12:13):
再求个琴键开关总成

网友A:
'1" 箭头指的是"6Z4"。
"3"将机芯从机壳中取出,买瓶清洁复活剂喷喷琴键开关构件,然后反复按各个键,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喇叭布可用空调泡沫清洁剂来清洁,喷上泡沫后,用干湿布抹干净,如果喇叭布老化了,清洗的话容易破。要注意。
琴键开关可喷点WD40,电源开关,电位器有杂音转动不顺也可以喷

网友C:
琴键复位横向滑动胶木块磨损了,定不了位。用同样厚度的铝皮(约1.5mm厚,宽约6mm)按样加工一块换上就OK了,我做过一块。

网友D:
3  琴键电源开关失灵了。
这个没有好的办法修复它。
建议换一个小型的微动开关到那个位置上,调节后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箭头指的是"6Z4"。
"3"将机芯从机壳中取出,买瓶清洁复活剂喷喷琴键开关构件,然后反复按各个键,一般 ...

谢谢,琴键开关(电源开关这个按键)我拍了张图,劳请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布可用空调泡沫清洁剂来清洁,喷上泡沫后,用干湿布抹干净,如果喇叭布老化了,清洗的话容易破。要注意 ...

好,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琴键复位横向滑动胶木块磨损了,定不了位。用同样厚度的铝皮(约1.5mm厚,宽约6mm)按样加工一块换上就OK了 ...

厉害啊,帮忙看看我这个开关的情况是哪种

楼主:
这个是电源开关这个按键,里面的电源开关用手拨能正常开、关电源,就是按键对它没作用,貌似接触不到,是不是有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3  琴键电源开关失灵了。
这个没有好的办法修复它。
建议换一个小型的微动开关到那个位置上,调节后定位 ...

已上传图片,劳请帮忙看看

网友:
就是这一块,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除电源开关按键这个不能控制里面的那个拨动开关外(目测压根没接触到那开关的拨把),其它按键感觉没问题(按下后可以正常锁定),请教下这种情况是你指的这个零件不行了吗?

网友C:
你拨一下开关的凹槽铁块,不要搬开关,开关能正常开于关就是那一块胶木条定不住位。我原有一台这机故障一模一样的,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拨一下开关的凹槽铁块,不要搬开关,开关能正常开于关就是那一块胶木条定不住位。我原有一台这机故障一模 ...

指这个带凹槽铁块吗?

网友:
就是的。拨动铁块吧,那一块铁块与胶木的变化,你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