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助 FPC座子 28针脚 间距0.5MM

楼主(2017-06-28):
FPC座子  28P  间距0.5MM  已经用回流焊接过 能出图像 但是花屏 显示不正常  推测是虚焊
求助论坛的大佬们 帮小弟出个主意 有能焊接的大佬 麻烦你私聊我

网友A:
本来不是很难焊接的,不过你这板离芯片太近,空间太小了,就有点困难了,可以试试用高温胶带把周边保护好,直接用热风枪吹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是很难焊接的,不过你这板离芯片太近,空间太小了,就有点困难了,可以试试用高温胶带把周边保护好, ...

高手你能解决不

网友:
这个用烙铁焊接没什么问题 工具都在老家现在人在外地打工不然就免费接你这个活了

网友B:
如果烙铁技术不好的话可以用风枪吹但是要把排线座用高温胶带粘一下

网友:
本来不是很难焊接的,不过你这板离芯片太近,空间太小了,就有点困难了,可以试试用高温胶带把周边保护好,直接用热风枪吹焊吧。。同意这种处理,稳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烙铁技术不好的话可以用风枪吹但是要把排线座用高温胶带粘一下

如果可以  你把工具清单给我   工具我出 焊接好红包奉上

网友B:
工具只需要烙铁和热风枪就能搞定 关键是你来回运费不划算 你可以先在附近找修手机的让他们帮你焊一下实在不行的话你再找我 你还可以先飞线试一下是不是这个接口的问题 如果是主芯片虚焊那就做一下BGA吧 你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C:
可以免费帮你处理,主要是插座塑料件。热吹风也不好操作。易吹变形。也容易造成BGA片子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免费帮你处理,主要是插座塑料件。热吹风也不好操作。易吹变形。也容易造成BGA片子出问题。

真的吗 私聊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只需要烙铁和热风枪就能搞定 关键是你来回运费不划算 你可以先在附近找修手机的让他们帮你焊一下实在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C:
说实话,感觉插座虚焊可能性不高。一般重新过回流炉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我对付0.5间距FPC插座的方法是涂助焊剂用刀头压焊。但你这个后面的元件太近了,下不了刀头。
在电子放大镜下用特尖头最细锡丝一个个脚焊接,这是我补焊的方法,偶尔连锡用吸锡带处理。
28pin不多还好啦,只是位置挤了点。希望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只需要烙铁和热风枪就能搞定 关键是你来回运费不划算 你可以先在附近找修手机的让他们帮你焊一下实在 ...

找人焊接过  可能座子是焊接好了
问题还在  后来听技术员说是多层电路版  可以搞到里面了  大师你解决吗
可以的麻烦你私聊我  我把版子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感觉插座虚焊可能性不高。一般重新过回流炉基本可以解决。

现在上了返修台  做了下bga   还是老样子   应该是多层电路版  里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原板可能是无铅工艺。拆后再焊前,要清理干净的。
拆焊前,确认此座有问题么?排线问题排除了?

目测只能用特制烙铁头压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上了返修台  做了下bga   还是老样子   应该是多层电路版  里面电路出问题了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重新值球BGA焊接的同时,插座也重新焊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在淘宝上看看有没有替代板。。因为感觉原版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2018-09-01):
引用 网友D:
原板可能是无铅工艺。拆后再焊前,要清理干净的。
拆焊前,确认此座有问题么?排线问题排除了?

能修不 工具我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重新值球BGA焊接的同时,插座也重新焊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在淘宝上看看有 ...

设备是一机一块专用板    市面的没用

网友:
拆下BGA量连接器到BGA各脚是不是通,不通的话飞线解决,通但是图像不正常,就要怀疑IC是不是坏了

网友:
焊接不算什么难事,底下没有塑料件的话,可以用风枪从下面加热,不会影响连接器。

网友:
程序在打点的IC里面,如果那个大IC不是CPLD之类的,可以直接换大IC试下。

网友:
EP4C一般属于可编程器件。外围可能有程序片。。找其他板子上的程序片互换一下。。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