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箱故障,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7-06-28):
酒柜式的那种冷藏箱      不制冷 反而制热了。 箱子里面成烤箱了

而且 冰箱压缩机下面露了一滩 黄黄的 跟机油一样的液体  请教啥问题 谢谢

网友:
仔细确认是压缩机泄露的?旧的冷冻设备多数都是制冷剂泄露不制冷           网络故障发重了以下两条麻烦版主删除   谢谢!

网友:
仔细确认是压缩机泄露的?旧的冷冻设备多数都是制冷剂泄露不制冷

网友:
仔细查看.是从那里漏岀来的.别人看不到实景.只有自己观察描述得尽可能详尽些.判断会更合理.

网友A:
不赞同上面的看法,如果光是制冷剂泄漏的话,只是不制冷,不会反热,这个时候工作电流会偏小,因为压缩机没有负载了,看这现象,一时无法下结论,但楼主说不制冷反而成制热了,成了烤箱,考虑是不是除霜电热丝故障了,有的冰箱有定时除霜结构,有电热丝定期加热,起到化霜作用,如果电热丝工作故障,一直处于加热状态,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当然也可能有多种原因引起的综合故障。仅凭楼主这些描述还不能完全下结论作出肯定判断,另外楼主说还有机油样液体流出来,冰箱管道正常时是个封闭的结构,不会有东西流出来,除管道产生泄漏才有可能,另外是否则是冰箱内的东西受热流出,要细细观察才行,冰箱的故障要详细观察分析才能正确判断,所以,网上发贴意义不是很大。除非是十分明显的故障容易判断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赞同上面的看法,如果光是制冷剂泄漏的话,只是不制冷,不会反热,这个时候工作电流会偏小,因为压缩机没 ...

这种就是酒柜没有电热丝除霜的

就一个压缩机里面啥也没了

确实变成烤箱了,而且冰箱地下的地毯上面 一滩黄黄的液体跟油差不多

网友B:
那你摸摸冷凝器端的温度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摸摸冷凝器端的温度怎么样啊。

说了  烤箱 都是热乎乎的变压器也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  烤箱 都是热乎乎的变压器也热

冰箱内部是蒸发器啊,你去看下冷凝器(散热网)的温度,如果是冷的,只能说倒换了。有一些冰箱是有换向阀除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就是酒柜没有电热丝除霜的

就一个压缩机里面啥也没了

制冷剂泄漏时带出了少许压缩机冷冻油......管路泄漏点表面应该也有油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剂泄漏时带出了少许压缩机冷冻油......管路泄漏点表面应该也有油痕。

刚发现   管子上面都是油乎乎的估计是泄漏 但是压缩机油 给带出来了,那不完蛋了

网友D:
用手摸一下那个黄色液体,闻闻确认是不是压缩机冷冻机油,如果是冷冻机油那么就是附近管道泄漏导致,这个应该好查,由工艺口打压涂肥皂水捡漏找到漏点用焊枪铜焊补焊后抽空加制冷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摸一下那个黄色液体,闻闻确认是不是压缩机冷冻机油,如果是冷冻机油那么就是附近管道泄漏导致,这个应 ...

  应该是漏了   蒸发管路 居然是铁的   .  跟压缩机管路接口漏的 油乎乎,  他那个不是焊接的 就是大管套小管~~

但是我就不懂了  为啥 变成制热了~

哈士奇 的牌子 这玩意卖的还不便宜~~

网友E:
建议:这台就当烤箱用,再买一台新的冰箱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这台就当烤箱用,再买一台新的冰箱柜吧!

版主  关键这个烤箱 温度 也不够烤熟的

做发酵酸奶用吧 温度也高了~~~

我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是泄漏 造成发热 ,还是  压缩机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关键这个烤箱 温度 也不够烤熟的

做发酵酸奶用吧 温度也高了~~~

这方面的知识我不懂。加分支持一下博主【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
朋友做冷饮批发的,发出的冰柜全是铁管,用一年二年全完蛋,听说四五百元一台,真是垃圾货

网友:
真不明白那些厂家怎么想的,铜管换铝管或铁管,变压器用铝线。。。现在的电器寿命就是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这台就当烤箱用,再买一台新的冰箱柜吧!

版主楼主让分析问题的

网友F:
肯定是管道漏了,带出锈水和油污,又是铁管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管道漏了,带出锈水和油污,又是铁管惹的祸

钱 钱 钱  咯

网友G:
看清楚是不是把冷热搞错啦,我家里的就是双制的,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

网友H:
你需要找到那个散热器,就是热交换器,摸摸它的温度。还有就是先要确认一下目前的工作模式。你先说成了烤箱了,可现在又说也没那么热,倒底什么状况?来进言的都是想帮你的,但你需要尽量描述清楚一些。隔空给冰箱诊断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需要找到那个散热器,就是热交换器,摸摸它的温度。还有就是先要确认一下目前的工作模式。你先说成了烤箱 ...

烤箱   三四十度 是有的

我说的没那么热 是烤不熟 东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清楚是不是把冷热搞错啦,我家里的就是双制的,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

酒柜 冰箱 不可能有制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柜 冰箱 不可能有制热的

我的是冷藏和制热

网友I:
请售后服务吧,自己搞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售后服务吧,自己搞不好的。

哈士奇  这个牌子 还有售后么

况且是  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