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OS管做功放的吗

楼主(2017-06-28):
今天突发奇想。手里有点MOS管。有 用MOS管做功放的吗。如果有,请说下音质音色等,如果有电路图烦请传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大把用场效应管做的功放,俗称有胆味的石机

网友A:
http://www.elecfans.com/video/gongfang/20161009440217.html  几款不错的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图

有事找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lecfans.com/video/gongfang/20161009440217.html  几款不错的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图

有事找度 ...

谢谢。好资料。

网友B:
看一下上海仙鹤扩音机,功放的电路,该机器效率高,接近电子管功放的音质。

网友:
没用过,习惯上用三极管的,某天修功放 ,遇见一个三极管和MOS二合一的,因为不习惯   ,用了示波器才修好 ,平时都是用表测量的 ,但一看有MOS,直接就那样 ,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瓜175,275都是场管

275本来已装好了,变压器是高矽片的150W的,声音不错。上次在坛内上过图,并和大家一起讨论了真假275

网友:
MOS管做功放,例子多得很。

网友D:
日立金封场效应管,不错 。

网友:
不管什么管子做功放用电流深反馈,都可以的

网友:
场管的功放要想做的好效率高,必须要用专用的功放管,而且前级一定要高出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立金封场效应管,不错 。

我手里只有国产的MOS管。

网友:
有的,线路和三极管差不多,只是它的推动电压不同,音质还可以吧

网友:
1969M玩的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上海仙鹤扩音机,功放的电路,该机器效率高,接近电子管功放的音质。

  我有一台仙鹤功放,带收音机功能,音质还可以。。。

网友:
全MOSFET做的功放。输出级类似HOOD1969,同极性管输出,可用普通工业用场管,勿需异极性配对音响专用场管。音质相当不错,线路也比较简单。

网友:
场管做功放的很多,网上的电路也看了不少,但对  场管 不怎么了解,比如耐压,偏置电路等等不了解,请知道的朋友讲讲。

网友:
有台优雅AU100,场管的,低音醇厚,高音通透!非常耐听!

网友:
不知道楼主实验得如何?我最近学习功放电路的时候顺便也仿真了一下MOS管输出的功放电路,感觉一般的推挽输出用MOS似乎没有太大的优势。MOS管导通电压最少也在1V在上,大功率的MOS管低的也要2.5V以上。所以输出电压比前级电压低很多,模拟出来导通电压在1.5V左右的MOS管用在输出上摆幅大概是VCC-5V的样子。用大功率MOS模拟时,输出摆幅只有VCC-10V的样子。就像前面有人提到的,前级电压要比输出级高才能有效利用电源电压。而且用MOS管输出时,在小功率输出时,THD要比用一般的功率三极管高不少。接近满载时THD才会达到最小。这和用三极管模拟的结果有所不同。三极管在额定功率范围内THD相对稳定,随着输出功率变大而轻微变大。不过用MOS管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就是输出的负载能力明显要强一些。相同的输入信号下,MOS管输出时无论负载8欧还是4欧,输出摆幅变化很小。用三极管时不同的负载对输出的影响比较大。要达到MOS管相同的效果就要多并很多三极管,并且静态电流调得比较大。也就是说,用MOS管输出静态电流不用太大。再就是三极管输出时,推动管的电流比较大,用小功率管时会发热厉害,而MOS管是电压控制,推动管不用大功率的管子(我仿真了一个MOS管单端甲类功放电路,甚至不用专门的推动管直接用差放输出也可以推动MOS输出管)。

网友:
隔壁好多人都在用UHC mos做功放 拆机的k851 2967 超便宜,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E:
我刚制作成功的电路,效果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制作成功的电路,效果还可以的。

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2017-07-28):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纸。

这个是制作完成的功放机,机箱是用msp2300的旧功放机的,机箱散热器很大,还有风扇冷确,场效应管工作在甲类。

网友F:
上图的功放功率好像小了一点,(变压器小)

网友F:
6N1工作在甲类,但MOS管工作在乙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图的功放功率好像小了一点,(变压器小)

那个变压器是供6N1的,功率放大级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6N1工作在甲类,但MOS管工作在乙类啊

MOS管的静态电流是可以调整的,我目前调整到400ma,是工作在甲乙类状态。

网友:
已改了MOS管了?

网友:
哦!变压器是供电给6N1做灯丝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7617&extra=page%3D2&page=5

网友:
没试过IGBT管功放  以前有过这种电路

网友(2017-09-04):
用IGBT做功放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