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常见音响扩声系统中的噪声现象

楼主(2017-06-28):
  当我们使用音响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过音响的扩声系统发出不正常的噪音,一些经验少的朋友们可能会直接关掉整个音响系统,但是这样的做法在个人使用的时候还可以,如果是一些大型的场合,这样的做法很不可取,我们需要找到发出噪音的原因并加以解决。

  音箱扩声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中音频噪声是最让人头疼的。就常见的有3个方面:电源设备产生的噪声、外界电气设备产生的噪声和系统本身有的噪声进行分析。

  电源设备产生的噪声

  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多种设备的公共电源中,一些可以调节的灯光改变并不是通过改变电压实现的,而是用电子电路中的控制晶闸管的导通率控制交流电波形面积的方法来控制输出功率,从而改变光线明暗的。这种方法会使扩声中出现噪声。针对这样的现象,建议照明使用电路与扩声系统分开使用。

  电网中出现杂波干扰也会引起噪声的出现,这是由于我们家里用的电和工业上用的电都是并联在国家电网一个系统中的。工业用电量大,就会导致电压降低和一些不可预知的种种噪声源。

  这样的情况可以采用调压器和稳压电源相结合来解决电源噪声的问题,我们需要用调压器将电压位置在220V,同时调压器内的电磁回路还可以消除电源中的一些噪声波。再加上稳压电源使调好的电压相对稳定,出现电压浮动能及时纠正到正常范围内。

  外界电波产生的噪声

  一些无线设备容易产生的噪声现象,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设计基本上都是无线信号连接的,这样很容易出现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情况,所以在采用无线音频设备的时候要首先检查无线设备的发射与接收频率能相互调整,能有效的避免那些不想邂逅的频率。

  选用能在UHF(超高频)频段工作的无线话筒,出现问题的几率会小一些。音响系统的接地点必须是独立的(不要与电源共用),要是系统输入端接地,输出端也接地,噪声信号已被放大,不易消除,而且因出入端是等电位,很容易产生回授。

  系统自身固有噪声

  在扩声系统中,搭配各种音频处理的周边设备,设备之间相互配合需要一个更好地调音师来协助完成扩声任务,另一方面出现多级设备的链接也会很容易的产生电噪声又影响着扩声工作的质量,对于这种情形就要求调音师超强的判断力,要准确识别系统噪声出自哪一级。

  筛选鉴别,如果开机的时候出现噪声,我们要先切断话筒接收器电源,如果还有噪声,那么就可以排除这一项。

  如果上面排除掉噪音源之后,我们要通过调音台上各通道以次的关掉GAIN(增益)旋钮,仔细找出在哪一路上噪音的位置,若所有输入通道都关了还有噪声,则进行下一步。

  关掉调音台的电源,这样就对整个调音台包括母线、编组、返回、辅助、总控、对讲等各系统进行排查。

  如果这样还有噪音,我们要再检查周边的设备,即激励器、压限器、反馈抑制器、均衡器、分频器、效果器和功放等。这项工作很繁琐,要逐一判断,在断定噪声出自哪台设备后再进行处理。

  在会议或演讲中过程中绝对不能出现反馈啸叫,调音师最好把啸叫点的刻度在调音台上标出来并在工作中与之保持安全距离。

  最佳扩音效果区应以主讲台所在位置为准,这里收听的效果要保证最理想,在演出前音响师最好在这些位子试听,同时了解紧急情况下备用电源将如何提供,要确保和现场供电负责人的联系,一旦发生断电情况要立刻采用正确的处理方法,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

网友:
这个好,正需要这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