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白菜白光电路板

楼主(2017-06-29):
按照坛友的电路图,设计的白菜白光,一次成功,分享一下板子,有需要的坛友参考。
MOS管是从电脑主板上拆的,6个,自己做了二套,一套备份。

网友:
要是带温度显示就完美了

网友:
正在考虑如何把温度表加入电路中 如数字表或机械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路3脚对地接一个4148 ,你的没有?为什么

我是按坛友的图做的,原理也不是明白,下图有,需要的话拿去。

网友:
谢谢!已经下载备用。希望以后能有时间做一下。

网友:
温显可以独立着做么,看看网上有木有高温的测温芯片

网友:
mosfet开启的彻底吗?这个电路中,当栅极加正向电压后,管子开启,源级电压上升,栅源间电压下降,管子导通程度下降,内阻加大,损耗升高。

网友B:
这种电路没有热电偶怎么恒温的,只有机械的调节电流调温功能

楼主:
热转印电路板和PCB图,方便焊接
焊接过程略,这是焊接和组装后的
成品图,外壳是用原来电冰箱保护器做的,现在保护器都用不上了
第二块备用小板

网友C:
自制印版,坛友厉害,俺还一直是洞洞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印版,坛友厉害,俺还一直是洞洞板呢

其实不难,我用的是及时贴后的纸,设计好电路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热转印,腐蚀。

网友:
容易加工,轻便,阻燃,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盒里的板子是按照5#图做的?只看到一个小三极管?
外面的棕色板是1#的图?这俩哪个更好用一些?

是按照第一幅图做的,还有一个三极管和电容在一起,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

楼主:
二块板子都是按一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只有8V稳压管,是一只好还是俩串联成16V用效果好。准备装一个试试。这部分电路原理是什么过程?

坛里有大侠分析的很透,不重复了,搜一下就可以

网友:
十二万分感谢版主给我的加分鼓励!!!

网友(2017-08-07):
牛,,,看来小作坊工业成订制作坊了

网友E:
请教楼主,电路板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可以直接做成oled的啊,冷端补偿放在控制板上,用ntc测温直接显示温度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电路板是什么软件画的?

用layout60画的

网友(2017-11-26):
动手能力狠强悍啊

网友(2017-12-26):
好手艺,支持一下。

网友(2019-01-09):
引用 楼主:
我是按坛友的图做的,原理也不是明白,下图有,需要的话拿去。

自己动手,乐趣多多!
虽然是白菜,一样可爱!

网友F:
图画的不错,有时间做一个玩玩。电脑上的mos管是啥型号,请介绍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画的不错,有时间做一个玩玩。电脑上的mos管是啥型号,请介绍一下,谢谢了。

电脑主板上的MOS管10几个,一般都可以,你看看你主板上是什么型号,问度娘,只要满足耐压大于24V,电流大于3A(一般都是20-30A)的就可以

网友:
啊,电脑主板上有,我还不知道,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没有热电偶怎么恒温的,只有机械的调节电流调温功能

烙铁头上有热电偶。

网友:
白光电烙铁 本身内部带测温,是原来963焊台的控制图,区别最后一级原来的是可控硅,现在 改场效应了!其实 还有一种焊台的控制电路是脉宽控制的,那属于上品!

网友:
为什么都叫白光焊头?

网友G(2019-10-06):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难,我用的是及时贴后的纸,设计好电路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热转印,腐蚀。

做这个板子那里有教程啊?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这个板子那里有教程啊?想学习一下

问万能的度娘

网友:
设计个显示温度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