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动版卡罗拉升级高配音响主机

楼主(2017-06-29):
等了近两个月月终于提了17改款的混卡(双擎卡罗拉),是次低配的。音响主机没有导航和蓝牙电话功能,在日常使用中不是很方便,于是便有了升级导航主机的念头,在关注了一段时间的关于混卡音响升级的帖子和资讯之后,上假货宝淘了个高配混卡的DA屏音响主机,这个可是真货原厂拆车的,成色999新,带蓝牙和CAR PLAY,以后还可以扩展倒车后视功能。有了CAR PLAY之后音响主机也就变相带导航功能了。

楼主:
在百忙中晚上抽时间加装的,众所周知的手机渣画质,晚上光线非常差,而且不打闪光灯还不行,大家凑合着看
在中控台的边沿用撬棒拆,不用太大力,轻轻的撬几下就能把中控台塑料板分离开来。音响面板也用这个办法拿下。
空调 控制区的左下角用撬棒向上撬,不要太用力,向上稍为提一下就下来了。拆开来是这个样子的。拆的时候要注意双闪,时钟和氛围灯这三个插头线要拨下来。

楼主:
车顶前阅读灯用点力就能辦下来,阅读灯背面有四个卡扣扣往,用点巧力很容易就下来了,这里面是要装蓝牙麦克风,连接线从车顶走线经右边A柱到中控台,注意A柱上有安全气帘,走线要从气帘背面走线,以免影响气帘的弹出。线路走线没拍照片。 把阅读灯后壳拆开,蓝牙麦克风胡乱塞进去中间开了几条逢的洞里面,因为我不知道蓝牙麦克风究竞要装那里(网上看人家改也是装的这个位置 ),反正装好能用。

楼主:
把买音响主机时店家配套的线插头都插进主机后面对应的插座上,拧好罗丝,复装中控台等拆过的地方。按下汽车电源按键,音响主机一次成功启动,熟手的话全过程不用半个小时。此DA屏高配音响主机的音调是高中低音三段调节的,并且带环绕,重低音等几个音效,适当调整一下,声音效果比原车机有提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不说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至少是方便哈。楼主升级音响情况明、手艺精加上运气不错于是收获成功

网友B:
要不是在北方我也想弄台卡罗拉混动玩玩。它那个变速器简直是绝了。听说电池能用到汽车报废?有时间讲讲驾驶心得给大伙涨涨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在北方我也想弄台卡罗拉混动玩玩。它那个变速器简直是绝了。听说电池能用到汽车报废?有时间讲讲驾驶 ...

那次打滴滴坐过一回,感觉急加速声音很大啊。提速也没感觉多快,可能是司机没深踩。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换完后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次打滴滴坐过一回,感觉急加速声音很大啊。提速也没感觉多快,可能是司机没深踩。

声音大不应该呀,这倒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是它宣传的百公里油耗4个多点,还有电池的寿命长短。变速箱比传统的简单而且高效实际极其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在北方我也想弄台卡罗拉混动玩玩。它那个变速器简直是绝了。听说电池能用到汽车报废?有时间讲讲驾驶 ...

变速器是有级的,但是跟电机配合出来的变速效果是无级的,这个确实很神。只是不明白宣传变速箱的无离合器是怎么回事,车停下来,挡位又不在空挡时是如何分离发动机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至少是方便哈。楼主升级音响情况明、手艺精加上运气不错于是收获成功。

我能说我其实手艺不咋的吗。我从小就不算心灵手巧,只是做了功课,加上也确实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次打滴滴坐过一回,感觉急加速声音很大啊。提速也没感觉多快,可能是司机没深踩。

不科学哦,混卡没深踩油门应该是很安静才对,因为那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用电的,汽油发动机动力还没有深度介入,按道理不会声音大啊。也许那时候电池处于一个非常低电的状态,汽油发动机一直在出力,还要边走边充电吧。
这车有三个驾驶模式,分别是经济,标准和动力模式。如果是经济模式,油门前段的反应很肉,跟满载的货车起步差不多,区别只是感觉很轻盈,没货车的沉重感。深踩之后动力就上来了。可能滴滴车主为了省油用了经济模式。
如果切换到动力模式,这家伙就象精神分裂一样变成了另一辆车,0-60加速大约3秒,油门反应可以用敏捷来形容,踩哪到哪,跟随性很好。时速60公里之后加速开始变弱,到了80就慢下来了。0-100要大约11秒左右。跑得不算快,不过前段的加速力在这个价位的车是很凶猛的,0-80无人能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其实手艺不咋的吗。我从小就不算心灵手巧,只是做了功课,加上也确实是很简单的。

您很可能还会有大的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速器是有级的,但是跟电机配合出来的变速效果是无级的,这个确实很神。只是不明白宣传变速箱的无离合器 ...

有个动画特别直观,找不着了。看这个图1号电机是电动机,2号电机是发电机。如果汽油机输出动力1号电机不输出动力只是跟着转,这样动力就不能传递到车轮,相当于空挡。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