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CRT显示器 EIZO T966 显示器 潮湿天气打火

楼主(2017-06-29):
   前几天,南方天气很潮湿 ,湿度达到了95%, 我的可怜的还在服役的CRT显示器可就遭殃了;

开机居然打火啦,然后就报到店里面去修理,今天拿回来好像不开机(天气也有点潮湿),我只好自己打开机器,用吹风机吹了一下好了。

可是显示很模糊呀。不知道如何是好。

是不是需要调节高压包的

网友:
  潮气大容易引起crt电视内部发生打火,将打火部位用无水酒精搽干净,吹干后用407胶封涂,遇图像模糊的现象是显像管管座受潮,只能更换管座来解决,不要随意调高压包上的调整旋钮。

网友A:
调什么高压?换一个新的管座就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什么高压?换一个新的管座就搞定。

能买到这型号显示器的管座吗?

网友C:
一般是显像管脚问题,聚焦脚直接插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买到这型号显示器的管座吗?

和普通彩电一样的,把它焊下来拿到配件城去买就不会买错........

楼主:
管座买不到呀  不知道能不能代替

楼主:
还有显示器显像管管座线路板  后面有三防漆

楼主:
还有显示器显像管管座线路板  后面有三防漆  我换了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需要重新喷三防漆

网友D:
这种潮湿天气造成的CRT散焦图像发暗需要更换尾板显像管插座,有时加速极高压电容器积灰脏污受潮也容易漏电造成亮度下降,通常是其聚焦盒内受潮导致数千伏的 聚焦高压漏电进而拉低聚焦电压,如果能买到陶瓷管座更换并且用704密封接线端子,保证用的很久

楼主:
CRT 显示器 目前 会发出很轻微的  吱  一下   几秒钟 再吱一下   很轻很轻

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显像管脚问题,聚焦脚直接插上去

我的CRT 显示器 我调节了  聚焦   已经正常显示了 ,  可是 显示器会发出  吱  过了大约8秒 再 吱一下 ;声音非常轻,但是我的耳朵太灵敏了;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潮湿天气造成的CRT散焦图像发暗需要更换尾板显像管插座,有时加速极高压电容器积灰脏污受潮也容易漏电 ...

这种  EIZO T966 显示器   内部都是日本制造的  他的管座 好像 淘宝上面没有一样的

我今天找到了类似的管座。

楼主:
请问旁边的绿色有没有关系?

网友E:
换一个自加热防潮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自加热防潮管座

请问   我的显示器  边上面  或者刚开机显示显示的时候 会出现绿色满屏绿色, 接电脑显示正常

是不是高压包的亮度调节 电压太高了

网友:
换管座最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我的显示器  边上面  或者刚开机显示显示的时候 会出现绿色满屏绿色, 接电脑显示正常

是不是 ...

你换的什么管座?我的管座也出问题了。

网友(2017-07-29):
这种管座买不到,索尼双聚焦有一种是市面没买的!

网友(2017-09-12):
还是酒精清洗,风筒吹干,装好喷上三防清漆较实际。

网友:
可以淘汰了,

网友:
可以做文物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帽打火,硅脂解决,和以前修理电视一个样子。

网友:
管座也吹一下就好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