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插件哪里还有?

楼主(2017-06-29):
需要这个ERNI 5*16=80针的接插件,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有可以提供线索的朋友吗?

网友A:
量大的可以定做呀,要少的话,找找T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可以定做呀,要少的话,找找TB了

l联系过开模,但是量小啊,摊到每个成本太高,TB早就找过了。这种接插件应该还有库存只是不知道再哪个角落,现在只能碰碰运气了。

网友B:
咋看,像PC-1500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看,像PC-1500上面用的!

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设备上用的。网上看到有5*32=160芯的,设想把它分割成2个5*16=80芯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去RS官网上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RS官网上搜搜吧

谢谢提醒,已经去过例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