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里的视频是什么格式的。我在酷狗里面下我MV全不能放。

楼主(2017-06-30):
车机是华阳牌子的。坛里有没有这种视频下啊???

网友A:
MPEG.MPEG2.MP4.AVI.3GP等,查看你机器支持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EG.MPEG2.MP4.AVI.3GP等,查看你机器支持格式

刚试了很多MP4和 AVI,有一个AVI的能用。但大多不能。。又要求分别率????不拆腾了

网友:
找转化软件转一下

网友:
一般转成AVI都可以,分辨率不能太高。

网友:
不同的车机支持不同的格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