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JVC收音头问题

楼主(2017-06-30):
JVC MX-70主机,收音部分后淘的,无卡扣,不能直接连接。后来又找到一样的收音头,带排线的,按线序想直接焊接到功放的接口内部。接通电源后,收音头屏显几条亮线,各按键都没反映,不是接的不对,还是收音头有毛病,请高手指导,不盛感激。下面上图。

主机接口11针收音机口

主机接口11针收音机口

相同的带卡扣的排线

相同的带卡扣的排线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局部

这台主机

这台主机

网友:
估计你不会接错线,也需是坏了。

网友:
既然都放弃了,那你反线焊上去,因为只有屏灯丝亮,灯丝交流不分正负,你也不懂查线路!

楼主:
我是按网上找的原图按排线序号接的,反序号接,灯也不亮。

网友:
看看收音头,可以直接给收音头独立接电试试,收音头控制都是独立的

网友:
你第一次接的时候是不是给接反了?焊接前一定要了解接插口的定义,线序,收音头与主机连接的排线主要的供电和信号输出

楼主:
谢谢,我第一次接是按网上一样的收音头,按插口位置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第一次接是按网上一样的收音头,按插口位置接上去的。

你是二个贴子,是几个收音头啊。

楼主:
就一个,不会发

网友:
曾经反乱接过一台组合机收音头电源,里面的集成块和三极管都上西天!有LA1260,AN7470,LA7001,TA9157

楼主:
低价出给需要的朋友去折腾吧,我不会。有要的说一声。

楼主:
已出。谢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