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厂内设备的节能降耗,各位可以好的建议

楼主(2017-06-30):
关于设备的节能降耗,各位可以好的建议
除了马达电机加装变频器;
照明采用LED等
请大家多多给点意见。

网友:
管道做好保暖、电线电流不超载、电机不空转适当加补尝、水管二级计量不跑水。

网友:
工厂设备的节能包括许多方面和环节,你这样说法太笼统了。也不可能方方面都讲到,从广义上讲,能量的使用,一个使用效率要高,包括能量的转换效率,二是能量的利用率要高,不要无谓的浪费,三是能量的回收和循环利用。以电能为例,电能的节能,包括合理使用设备,合理设计输电线路,要尽可能提高设备的功率因素,减少线路上的能量损耗。具体办法是一个是提高高个用电设备的功率因素,增加补尝电容。这样就减少了线路电流和输电线路的电能损耗,有的是采用配电室集中补尝式的办法,但只能减少配电室的中线上的输电电流和损耗,不能减少厂内线路的损耗,相对而言,设备端采用补尝电容的效率要更高些,因为这样直接减少设备本身的供电电流,减少了厂内线路的损耗。另外就是供电设备和负载也要尽可能匹配,不要出现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也不要让设备长期空载运行。功率调节电路采用开关型调节电路,而不要采用电阻串联式调节电路,这样就能减少能量的浪费,其它措施,如采用良好的保温材料,减少能量的损失等。其它的一些措施,如人走关灯,室内无人,关掉相关用电设备,有的人室内的热水器长期开着从不关掉,这样一时浪费能源,而是容易引起灾害事故等,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它能源也可以举一反三的理解和采取改进措施。

网友:
没必要,因为是和投入挂钩。劳民伤财的举动。是坐办公室的想歪点子,捞政绩。丢芝麻捡西瓜的举动
例如:原来上班地方,要求各种阀门,水泵不能有滴漏,发现就扣奖金,发现水泵虎口有一两滴也不行,紧到最后影响水泵轴发热,只好要求更换新的机械密封,滴2滴水,和换密封,到底谁的价值高?
节能减排是设计的事,当初干什么了,怎么没想到,都运行那么长时间了才想到节能?只有换,换。换。

网友:
这里有个误区,就是一般的人以为节能和省钱是一回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节能不能省钱,反而费钱.
要知道企业的目的就是营利,是以营利为最大目的,凡是与此相悖的,都不会受到企业的青睐.
但节能是政府号召的,严格的说是对全社会有利的事,这时就要靠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来改变这里的价值了,从价值导向上来使得企业愿意做这样的事,一是对企业进行补贴,这样虽然企业做节能的事可能要多花钱,但是补贴后,企业有利可图了,那企业你不用去盯着他也会主动去做的.另一个是采取其他的一些经济杠杆的作用,比如税收上,有节能措施的就有优惠,或者是没有搞节能的税收就多,这样企业会算经济帐的,做哪一个赚钱?他就会做那一个的.

网友:
降低损耗是个多方面的问题,从用电用能角度、供电供能角度、设备角度、安全角度,等等。您关心的在哪里?或者说你的能量运用的最大强度在哪里这个是关键。

网友:
丢芝麻捡西瓜的举动

网友:
节不节能无所谓,经济是硬道理吧

网友:
    工厂节能的目的---------降低运营成本!!!
工厂目前搞的最多的就是节电;永磁变频电机的代换等等;还有就是空气压缩机改造和置换;空压机在工厂里是用电大户;使用一级能效空压机可节电百分之20换多;且改造零费用;交由节能公司去做!

网友:
如果变压器是两个并联,小负载时可以停一个,发热的可以回收热能。

网友:
节能的方法不能局限于设备上,还要从管理上考虑,如使用一台电机能满足运行要求的,就不需要开二台,你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