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莫名其妙的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30):
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型号是xqg60-10866,它在洗衣时经常会掉电,但是市电是正常的呀,而且把电源拉掉几分钟再恢复,它又工作了,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又掉电,这是哪里坏了,请高手解惑。

网友:
电源板有故障了,或者你家插座有接触不良

网友:
首先要排除供电虚接,其次才可以考虑更换电脑板

网友A:
电脑板是不是水分过多?拆来看看,用电吹风吹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可以绝对排除市电虚接的情况。我今天拆开看了,洗衣机内有两块电路板,一块是电脑板,一块是驱动板,两块电路板拆下晾了三小时,然后装回去,但是故障如旧,不懂的是那块有问题了?刚接通电源时,洗衣机可以正常洗衣,显示屏显示也是正常的,过十分左右,显示屏,指示灯全黑,电机也不转了。请教高手解惑。

网友:
看看你洗衣机背板后的电源进线保险管是否良好?

网友B:
  疑是给电脑供电的直流电源出现了故障,整流桥,滤波电容老化不耐温,温升后工作异常,电脑自保关机。自修必须要有参考电路图,电脑板上有一层绝缘防水胶,测量元件时先剥去部分厚胶,更换新的元件。建议换电脑板方便一些,可在TB上购得。

网友C:
这两块板是怎么拆的?我就是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块板是怎么拆的?我就是怕拆。。。

还好拆吧。把洗衣机上面板的后面有两颗螺钉拆下,把面板向后一拉,就拆下面板;这是可以看见固定显示屏塑料壳子一左一右两颗螺钉拆下,放洗衣粉的塑料盒抽出,再把进水口塑料盒的三颗螺钉拆下,就可以将内含电脑板的塑料壳拿出,然后电脑板拆除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板是不是水分过多?拆来看看,用电吹风吹一下看看?

受潮有可能,进水?要多大的水才进得去,况且操作面板都是防水的

网友:
   用接线板从别的插座引线,开机再试。

网友:
   建议检查给电脑板供电的低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是给电脑供电的直流电源出现了故障,整流桥,滤波电容老化不耐温,温升后工作异常,电脑自保关机。自修 ...

洗衣机正常的时候,面板显示,电机转动都正常,测量电脑板的+5V,+12V电压也正常,过几分钟,突然液晶屏显示消失,电脑板的电压也没有了,电机也不转了,估计是洗衣机驱动版损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D:
这是洗衣机开关电源板虚焊导致。该板在长期使用中热胀冷缩,会把大电流容易发热的元件脚与焊盘间似接非接,有的直接就接触不上,打火放电,工作极不稳定。
楼主既然拆开了该机的电脑主板,建议把那些易发热的过大电流的元件脚补焊 ,洗衣机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还可以再查查水位开关啥的

网友:
电源板虚焊,几分钟一停,时间上肯定没有规矩,震动后就会出现偷停,我们这搅拌站机器就有偷停现象,查了一天也没找到原因,最后发现空开下口有一项螺丝送了

网友:
我家也是同样的问题 自己把它折腾好了,电脑板上有个电源芯片(LNK304)七个脚的,换了就好!当然你这个洗衣机不一定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但原理上应该都是一样...这类零件一般的在家电维修的地方都能买的到,挺常用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的输入输出,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洗衣机开关电源板虚焊导致。该板在长期使用中热胀冷缩,会把大电流容易发热的元件脚与焊盘间似接非接, ...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的输入输出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由简入繁,先观察有无元器件不良变质、发热打火、接插座有无扭曲松、动迹象等,接着用仪表在线监控高低压电压掉落时的具体原因,再根据具体情况问题排除和更换疑似故障元器件,祝楼主好运!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一块电脑驱动板0024000048A,装上去用恢复正常,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