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SSID,路由器设置经验分享。

楼主(2017-06-30):
家里的路由器隐藏了SSID,就是关闭了WIFI无线广播功能,移动设备通过添加的方式连接路由器,为的是避免蹭网的情况发生。但是,有人告诉我,这样的方法上网困难,不稳定,经常出现登不上的情况,一开始我并不相信,可是,我前两天的确遇到了这种情况,以前上的好好地手机,如今怎么就是上不去,手机放到上面,还是显示路由器不在范围,其他手机可以正常上网,手机也初始化过了,还是不行,就差刷机了。今天,网上查到一个处理方法,将信道数往前设置。将手边的路由器的信道由自动改到通道1,并重启,不能登录的手机立马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感谢朋友分享经验,
不过现在高级点的路由器都可以通过手机管理。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手机型号比较老或者手机不行
有些笔记本的无线也是搜索不到13信道

网友:
搜不到信号是改隐藏的时候信道固定13了,之前应该是自动的,

网友:
一直都隐藏了SSID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吧,可以换个路由器试试我用的是K2

网友:
没听说隐藏ssid会影响信号,楼上坛友们说的13信道问题倒是有可能,装个wifi探测器软件,看哪个信道比较空闲就用哪个

网友:
信道6倒是兼容性很好,但是用的人太多,干扰多

网友:
有时候只是干扰。重启一下就好了的吧?

楼主:
已经彻底搞清楚WIFI不稳定的原因了,是手机的问题,在单位距离WIFI近,通过修改协议类型可以上网,在家,WIFI距离远,手机无法上网,手机可以搜索到WIFI,信号强弱显示正常,就是连接是提示“不在范围”,应该是手机无线网的发射天线电路部分有问题,谢谢大家回帖。

网友A:
其实设置路由器的MAC地址过滤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设置路由器的MAC地址过滤是最安全的。

家用路由器的安全策略,已经足够应付一般的网路攻击啦,不会自己设置的用户会觉得这些安全设置很麻烦,就是懂得的人,也会懒得设置,偶尔朋友来家里,需要上网,还要临时添加,挺麻烦的,所以我也只是设定了隐藏。

网友:
我家的隐藏了二年了,一直没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是这样的,有些手机如果路由器不设置固定信道的话是登不上了WIFI的。

网友:
这个是与国家区域有关的,不同的国家规定了不同的可用信道,如果设备设置的国家码不一致,就会有可能导致信道跑到可用范围之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