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大收音机,喇叭竟然是两种形状的,上海斯美牌

楼主(2017-06-30):
,照片照的不好

网友:
头回见到这牌子的

网友A:
喇叭不是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不是原装?

看别人的椭圆的好像不是,应该都是飞乐的才对

网友:
还是收录机外壳

网友:
还是收录机外壳.量应稀少.,,,,,,,,,,,,,

网友:
单声道的。海燕T241收音机喇叭也这样:

网友:
有圆喇叭痕迹,椭圆的是后配的,还少了二个高音喇叭。

网友B:
      喇叭也可能是原装的,那两个高音喇叭也可能是有位置没喇叭,一个收音机又不是收录机,一般也不需要单配高音喇叭,如果原有高音喇叭被拆除了应该能找到高音喇叭的接线,如果没有那就是原来就没有。

网友:
看来是被维修过的机子,不过这个很少见的。

网友:
这机子九几年很盛行,一台206唱盘外加一台这机子就可以听唱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也可能是原装的,那两个高音喇叭也可能是有位置没喇叭,一个收音机又不是收录机,一般也不需要单 ...

你说的很对,拆开看了,都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