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轮为盘式刹车,但手刹为鼓式的如何调整?

楼主(2017-07-01):
后轮为盘式刹车,但手刹为鼓式的如何调整?

拆掉后轮的刹车片,转动刹车盘,总感觉在某个点有摩擦,调刹车盘内的齿轮,调得多了,刹车盘卡滞,调得少了,某个点的摩擦感就没有了,但是手刹要拉4格以上才能停得住。

网友A:
拉手刹能停得住就行,不必多虑。

网友:
一般在手刹棘轮下面有一个一分二调节的地方,只要不是拜倒150度还没拉紧就没事!

满大街的出租车,人家那个手刹的位置都追上铁路那个道岔儿了,90度直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手刹能停得住就行,不必多虑。

说得轻松,年检不好过,除了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