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管电视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7-07-01):
之前完成了一部简易晶体管电视机(示波管电视机),过程波折,但最终效果还不错。近期,顶着酷暑完成了我的第二部示波管电视机(其实是一个接AV显示器),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1、电源部分(直流):正负1100伏高压正常,80伏中压负载后90伏左右,12伏低压正常(有简单的稳压装置)2、扫描显示部分:同步分离正常,行场发生与放大基本正常,光栅聚焦、亮度、移位正常,个别管子放大倍数未能达到指标,12:9光栅行边有亮线,暂时还没有调整电阻与管子,行场电位器调小发生器停振,出现横竖亮线。3、伴音部分基本正常(音频线直接接C32电容端),接DVD音频端子声音正常。4、视放部分:重点问题所在!视放管BG4(3AD87C)电流正常,集电极电压50伏,散热器烫,视频线接C11,图像极其模糊,不稳定,拔掉视频线,屏幕回复12:9光栅。
自己的分析:视放部分高频电路是否干扰AV图像,是否要断开高放部分;图像显示差是否与扫描部分关系很大;还是那只管子的工作点没有调整好。我之前的同样的电路还算成功。这次就是这些问题,
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信号是有极性的,视频CVBS信号通常是同步头在低电平那种,和TA7607、uPC1366输出信号的极性是一致的, ...

谢谢冰岛老师的详细解答。 此机电路由于是直放式简易电视机,高放部分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调试非常困难,接收效果不是很好,把高放部分也做上了是为了日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做调整,先接AV视频信号看看后面的电路有无大的问题,之前做了一个相同的电路,调整了很久,调换了很多元件,特别是晶体管,最终成功。这部机器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昨天,我重新调换了BG3,加强了BG4视放管的散热,调整了扫描部分场行发生器放大管偏置电阻等,目前,接AV可以收到声音图像了,只是视放端有杂音,但手接触视频输入端子杂音消失。我也觉得视频输入电平是否有点高了,从而冲击视放电路,看过您的意见后,我先调整一下电阻和电容看看。另外,视频信号由C11直接接入视放管,高放部分好像依然对电路有影响,我微调了3只调谐电容,可以消除一些杂波,保持了图像的稳定,不知何故?

楼主:
您提到的“视放管的发射极电阻要选用100以上的才好,视放管的发射极电容改成200p左右的高频补偿电容或直接去掉,否则视放增益过高,”是否指的是R13和C12,另外,我觉得我用的这只示波管也有点问题,是一只二手的利用品

网友B:
多少年前就想搞,但始终没有这个勇气,真的佩服楼主。

网友C:
微笑:1、你的C22是不是大了?摘掉C22看看图像怎么样。
2、r8\R11是不是按照图纸取的值?那样就错了。预示放和视放电流是多少?怎么测定的?说明电流表串入点。
3、D1去掉了么?
4、C11容量够不?

另外,为什么再次重复做一个这东西?你那个电子管的应该拾掇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年前就想搞,但始终没有这个勇气,真的佩服楼主。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制作对于论坛的很多老师来说应该不是问题,时间计划好总是有的,物质条件也比以前强不知多少倍,关键还是想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笑:1、你的C22是不是大了?摘掉C22看看图像怎么样。
2、r8\R11是不是按照图纸取的值?那样就错了。预示 ...

D1没有去掉,输入接D1正极后面应该不用拆掉D1吧,之前的机器拆掉D1后图像质量不好。C11容量还没有量。10U的电解是否小了?之前的电视机被人抱走了,正好手里还有一只二手的示波管和一些散件,又攒了一个机器。电子管电视机扫描电路里的两只耦合变压器难住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D1没有去掉,输入接D1正极后面应该不用拆掉D1吧,之前的机器拆掉D1后图像质量不好。C11容量还没有量。1 ...

用晶体管收音机输出输入变压器,个头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收音机输入变压器,个头大一点的。

就是资料中的两只变压器(B2\B3)难住了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资料中的两只变压器(B2\B3)难住了我

实践检验的:

行扫震荡用输出,场扫震荡用输入!

你一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检验的:

行扫震荡用输出,场扫震荡用输入!

太好了!原来可以这样变通。您对与电视机原理吃的很透啊!有您帮助少走了很多弯路。下一个目标就是简易电子管示波管电视机。先从这个电路入手,您有什么建议吗?另外,图中的电源变压器也很奇怪,次级有一个500伏的高压,手头有300-0-300的次级抽头,如何满足此电源电路呢?

楼主:
就是图中扫描部分的两只耦合变压器

网友C:
再用一只220\6V的小电源变压器,几瓦就可以,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几元一个,6v接在您的变压器6V上,次级就会220交流,4倍压整流升压滤波就可以当高压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用一只220\6V的小电源变压器,几瓦就可以,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几元一个,6v接在您的变压器6V上,次级就 ...

请老师给我画一个满足上图简易的电源部分图吧(我手头的变压器是次级有6.3v两组,高压300-0-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老师给我画一个满足上图简易的电源部分图吧(我手头的变压器是次级有6.3v两组,高压300-0-300):handsh ...

变压器尺寸多少的?铁芯截面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