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前摄像头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1):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iPhone6前摄像头不能用

  维修过程:

  把主板装到总成测试。其他全部都正常,只有前置摄像头不能用。如图:

  先从座子J1111入手,阻值全部都正常。

  接着测量到45_CMA1_REXT这路信号阻值为无穷大,正常阻值为700多,对比PCB图查看与CPU相连的元

件。

  只好将CPU拆下来飞线了。

  先把CPU下层装好,再将上层装上去,最后测试前摄像头正常了,iPhone6前置摄像头不能用故障维

修结束。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厉害了,图纸有也难找啊

网友:
佩服。
专修店,就是换基板了。小两千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