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数字表主芯片与显示屏的好坏?

楼主(2017-07-01):
一台胜利VC97数字表没有显示,判断可能是主芯片FS9721或显示屏损坏,但不能确定是具体是芯片或者是显示屏那个损坏,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判断是那一个损坏。

网友:
对照图纸一步步检查吧

网友A:
    电压法检测在路芯片各电压值,与标称值的区别大小;电阻法检测输入输出电阻值,调换表笔再测一次,前后误差区别大小与标称值有无区别!一般先检测芯片外围电子元器件有无故障,再检测判断是否芯片故障!有图纸比较方便一些,但是也不是绝对的,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法检测在路芯片各电压值,与标称值的区别大小;电阻法检测输入输出电阻值,调换表笔再测一次,前后 ...

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量液晶显示器导电橡胶零星显示,判断液晶显示器应该没有坏,所以直接把主板上的牛屎芯片铲了,换芯片有显示了,但这个芯片不合适这个表,今天上淘宝买了一片合适的,明天才能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