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HD29E64S高清彩电的修复

楼主(2017-07-01):
家里的电视机,型号:TCL-HD29E64S,一天开机,电视机啪的一声,然后出现滴塔、滴塔的保护声,并有元件烧糊的味道。打开后盖,发现电源变压器边上的吸收网络二极管D801/1H8烧的黑黑的,取下一量,果然已击穿,用FR107代换,后开机仍出现滴塔、滴塔的保护声,说明还有故障。断开140V去行电路的L845,在近电源端与直流地间接上一个100W的白炽灯后,开电源,万用表量的电压为140v,一会儿“塔”的一声,降为48V,关机再开机,电压仍为48v,考虑到数字板CPU对电源的影响,遂关机将Q845/SC1815从电路板上取下,切断CPU对电源的影响,再次开机,电压为140V正常。取下假负载接通L845开机(Q845/SC1815未恢复),发现帧限流电阻冒烟,进一步发现帧输出集成电路TDA8177已裂开,换上新的TDA8177,同时拆下自举电容C323/100UF/35V,用电容表测量,只有74UF,换上一个100UF/50V的电解电容。然后清洁高压帽周边的玻璃,并用704硅橡胶密封高压接头。恢复Q845/SC1815后开机,声光正常,该机修复。
小结:该机高压打火,造成吸收网络二极管D801/1H8击穿,由于自举电容C323/100UF/35V容量减少,致使帧输出集成电路TDA8177烧毁。

网友:
思路不错,TDA场芯片的机器坏了就是开机保护,而不像其它的彩电出现水平一条亮线。。。。。。。

网友:
现在这些大砖头crt 报了价很多人都不修了,

网友:
场块损坏的原因很可能是高雅打火打到场偏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