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这车机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7-07-01):
如题 感谢 感谢

网友:
这个估计接不了  应该带总线控制的

网友:
拆开外壳,分析电路。找出供电线,ACC,喇叭线。。。

网友A:
看背后接头加前面面板文字,这个是日本车机。

按照你的相片方向,最下面中间黑色的框内。最左上角为正,最左下为负,最左上二为点火开关。中间小的为喇叭,上正下负。。

建议你试机将负极接机壳

保险点就拆机看看

网友:
你这是本田车机吗

网友:
好像与我的本田7代尾插一样的接口

网友:
本田系列我淘宝看了一下不直观,同求答案鞠躬感谢了

网友:
这里高人多的是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背后接头加前面面板文字,这个是日本车机。

按照你的相片方向,最下面中间黑色的框内。最左上角为正, ...

小灯的是哪个按照你说的应该不会差

网友B:
我标上数字了请指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标上数字了请指示

2接点火开关,10接电源正。20接电源负

3喇叭正,13喇叭负,,,依次类推。。

网友B:
楼主回复及时正能量的帖子必须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回复及时正能量的帖子必须赞一个

回复错了,点火开关是2,不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接点火开关,10接电源正。20接电源负

3喇叭正,13喇叭负,,,依次类推。。

麻烦看看背景灯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错了,点火开关是2,不是1

蒙圈了呢。2接点火开关,10接正极,20接负极,3喇叭正,13负以此类推。。。。。。是这样接对吧。背景灯是几还是没有背景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蒙圈了呢。2接点火开关,10接正极,20接负极,3喇叭正,13负以此类推。。。。。。是这样接对吧。背景灯 ...

不是很清楚,你接亮车机了,该亮的灯就亮吧,还需要大灯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接亮车机了,该亮的灯就亮吧,还需要大灯去控制?

谢谢楼主及时回复我说的是车机背景按键灯明天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0-04-25):
都是对应接口,找到对应线路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点牛了